LPC2368安装RTC中断后,单片机运行不起来?

楼主:
我在做RTC定时唤醒功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LPC2368安装RTC中断函数后,单片机就运行不起来,屏蔽掉中断后,单片机就能运行。RTC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RTCInit(void)
{

      RTC_CCR = 0;

        RTC_YEAR = 2000;                                     //?????2012
        RTC_MONTH = 9;                                       //?????3?
        RTC_DOM         = 29;                                       //?????23?
        RTC_HOUR  = 17;                                                 //??????12?
        RTC_MIN   = 8;                                                 //?????0?
        RTC_SEC   = 0;                                                 //?????0?

        RTC_CIIR          = 0x00;                                                                     // ?????????????
        RTC_CISS    = 0;
        RTC_CCR     = 0x10;

        RTC_AMR                  = 0xfd;

        RTC_ALYEAR = 2000;
        RTC_ALMON = 9;
        RTC_ALDOM = 29;
        RTC_ALHOUR = 17;
        RTC_ALMIN = 9;
        RTC_ALSEC   = 5;

        Install_IRQ(RTC_INT, (void *)RTCHandler, 12);

        RTC_ILR           = 0x03;                         // ????????
        RTC_CCR     = 0x11;                                                 // ????????CLKEN??1,??RTC
        RTC_PREINT = 380;          //???????????11059200/32768-1,?336  0x000001C8
        RTC_PREFRAC = 48160;        //???????????11059200-337*32768,?16384   0x000061C0
}

总觉得是中断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到问题所在,多按几次,单片机就会起来一次,起来之后RTC唤醒功能又能正常触发,实在是奇怪,让硬件工程师去排查,也查不出是什么问题,只能软件这边看能不能解决了。还有一点比较奇怪,放在LPC2368的开发板上运行程序,无论如何,单片机都跑不起来,不像正式板,可以多按几次就起来。

网友:
调试一下看看程序死在哪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