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主控的小直流电机带动风扇如何实现转速可视化呢?

楼主:
这个是电机部分的电路图,该怎么实现转速可视化呢,还连的有数码管的,想把转速显示到数码管上

网友A:
用一个光敏电阻或光电三极管,配合一个光源(LED或其它发光元件),利用风扇的叶片能隔断光线得到一个频率与风扇转速成正比的脉冲信号,送入单片机检测其频率就得到风扇转速了。

网友B:
增加一个霍尔传感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光敏电阻或光电三极管,配合一个光源(LED或其它发光元件),利用风扇的叶片能隔断光线得到一个频率 ...

可是转速挺快的,光敏电阻检测不到光线变化吧,感觉没有那么灵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霍尔传感器也可以。

请问这个会不会很复杂呢??

网友:
风机如果有带反馈信号引线的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