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示波器中显示电机角度波形

楼主:
 看到很多论文中都将电机角度在示波器中显示出来,如下图。这是怎么做到的哇?

网友:
没怎么研究过这个,一般用示波器,看波形,分析总线数据。你要知道,测量的原始信号是什么,转换后的信号和原始信号是什么关系,是不是通过一些计算得到,示波器有没有一些设置的东西,可以实现这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