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可以这样定义指针数组吗

楼主:
在pic单片机的编程中能这样定义一个指针数组吗?

unsigned char  *cmdPtr[] = {  &cmd0[0],  &cmd1[0],  &cmd2[0],  };

编程环境是:MPLAB IDE v8.88    MPLABXC8 C 编译器

网友A:
我测试用mplabc18\v3.46,上图代码可以打印字符A,B,C,XC18应该也没大问题

网友B:
只要是C 编译器都会支持这样的,另外可以这样写:
unsigned char  *cmdPtr[] = {  cmd0,  cmd1,  cmd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用mplabc18\v3.46,上图代码可以打印字符A,B,C,XC18应该也没大问题

哦,谢了,我的编译器老师报错,那可能是别的地方,我晚上回去再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C 编译器都会支持这样的,另外可以这样写:
unsigned char  *cmdPtr[] = {  cmd0,  cmd1,  cmd2,  } ...

哦,谢了,我的编译器老师报错,那可能是别的地方,我晚上回去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