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VPWM是如何实现变压变频的

楼主:
一直有个困惑,pwm频率是固定的,那么是如何实现变频的,请大神从开环和闭环两方面讲解一下

网友:
PWM频率固定,但是占空比可调,应该是通过调节占空比来实现的变频吧,具体的也不太清除,期待大神回复,一起学习!

博采众长,回馈大众!!

网友:
如是单片机实现,可以一个通用定时器产生频率可调的PWM,单片机编程写手很容易实现

开环和闭环这个要上升为理论性总结了

网友A:
变频是pwm的周期特性改变,变压是pwm的占空改变。你说的pwm频率是固定的,是指开关频率吧,输出电压的频率是调制波的频率,开关频率是载波的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是pwm的周期特性改变,变压是pwm的占空改变。你说的pwm频率是固定的,是指开关频率吧,输出电压的频率 ...

那么调制波的频率如何变,能详细说一下吗?开环和闭环的时候的变化是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调制波的频率如何变,能详细说一下吗?开环和闭环的时候的变化是依据是什么?

开环和闭环区别就是是否有反馈环路。调制波的频率是你想要多少就设置多少,当然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的设计能达到多少。闭环是把输出采集回来做反馈进行精准调节,开环没有这个环节。你找找自动控制理论的书看看开环和闭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