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4):MSP430开发平台搭建

楼主:
对于开发一个产品来说,往往需要自己构建一个程序框架,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要是有一个现成的框架就可以减少不少的工作任务,如果一起合作搭建一个MSP430开发程序框架,来方便大家快速开发MSP430,对此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是否愿意一起构建整个平台?对于优秀的建议,我们将选择3名,赠送以下奖品,奖品随机。
特别感谢社区为咱们本次话题讨论赞助的礼物:

网友:
支持,程序框架很重要,好的框架可以节省大量开发时间,对于程序理解和维护非常有帮助;共同开发一个程序框架,然后开源,是很不错的想法。支持楼主带领大家完成此项目。

网友:
这个肯定是好的,如果有时间有想法,真的可以搞个小的开发平台。这样很方便我们工程师使用,可以缩短单片机入门的时间。就像KELL的RTX内核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这个也是很方便我们工程师使用的。

失恋中。。。

网友:
好想法,一个平台对于初学者太重要了,对于产品开发更为便利,大大缩短学习时间,不知用哪款单片机搭建平台,只觉得这个单片机首先得性价比极高。

网友:
假如,我的工作或者我个人选择了STM32这款单片机作为我的主要常用MCU,我是很愿意参与这个工作的,毕竟有了一个平台,做事情少了许多重复的前期构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只不过,我无论工作还是自己(自己用STM32)都不曾需要使用到它,自然也就不太会在这上面花时间,不过,还是很感兴趣,楼主打算怎么去做这个平台,思路和方向是什么?比如,还要不要搞复杂到死的HAL,是否有必要?想听听更多的见解

网友:
支持,先把骨骼架子搭起来,然后根据个人需要再去填充、丰满

网友:
我以前很鄙视arduino的,感觉工程师玩裸跑才是他的价值,但是现在我更倾向于arduino这样的平台了,因为我没什么精力去阅读手册然后配置各种寄存器了,有个平台,有个框架,或者是一个库,更能让人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然后把精力集中到应用上。所以我觉得楼主所提的框架是有意义的。

网友:
我之前用430开发觉得挺方便的,主要是那个有个C程序代码包,相关的代码基本都有,基本复制过来就能用,就把接口什么的搞清楚就好了,这个有点类似于LABVIEW的编程方式,拖过来就用,有没有什么工具类似于LABVIEW,拖拽模块(函数)进来,通过连线的方式实现变量值的传递,通过条件框,或者循环框实现循环判断语句,写完程序后编译成C代码,这个效率我觉得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还有一个可以通讯代码,一个是组建,一个是解析,这个我遇到不同的应用可以套用以前的,但是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改,如果有个对话框,通过勾选就能生成代码,这个也很方便,这个貌似就所有单片机都可以用了,有点无私的感觉目前想到的就这么多,可能有点不太实际,请多包涵

网友:
难道就我没搞懂搭个啥框架么

网友:
不错,支持
可以参考一下STM32的方法

网友:
性能强大和低功耗的个搞一块板子,然后把外设和系统都一直一遍,如果可以,一定的算法和状态机的移植也是很好的。

网友:
先得搞明白做什么框架。 应用框架?库(框架)?还是驱动框架?
驱动框架应该不需要做,每一个厂都投入大量资源,当然ti已经做了很多,自己再封一遍那是体力活;
库框架可能Energia比较完善,ccs里面大量的各种配置也不是凭爱好和信仰可以做出来的,用到生产环境更是需要大量验证;
应用/服务框架,通用的比如文件系统creat就可以write,网络系统,open之后就listen,专用的比如运动检测,姿态解算,可能需要大量专业知识,以挣生活为目的的技术员目标太远大。
除非有很好的模型,解决现有架子的某些大问题,有专注目标的设计,否则抽象,功能,性能,扩展,稳定,多样,迭代,知识背景,拿一个出来都不简单,,,个人不看好做没有任何目标,定位和现存问题的做框架,普通码农如我,用好现有的已经需要脑白金补了。

ps:格式又沒了。。

网友:
      合作搭建开发程序框架是个很好的想法,难度也很大。TI在MSP430已经有提供底层驱动代码,这部分工作可以省一些了(当然如果有了楼主的这项工程,TI代码中有问题部分大家可以交流修改后确定一个完善的底层驱动代码)。
      具体怎么实现通用的框架,我的建议是分层定义,首先要定义一个通用的框架、变量、子程序命名规则、调用规则等编程规则,这部分不同的产品都通用,甚至有些东西都是固定下来的。其次区分分产品类,大家可以就某类应用提出一个类似Profile的文档,这个文档规范了此类产品用到的变量、子程序等API,可以不做具体实现,当然有好的,成熟的也可以公开供大家使用,也可以提供库的形式供大家使用。由平台来维护这个文档。这样接口规范了,无论是移植,或者学习使用都会很方便。这才能达到楼主所想的通用框架的目标。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我建议是模块化设计,板子各个功能都设计成模块(类似于积木),满足不同需求组合起来就是一块开发板(节约硬件成本),这部分工作量也很大(可以挑出常用的模块优先设计出来),再就是软件也要模块化,加载哪些模块,跟硬件模块相结合.对软件进行封装,也就是类似于对象(类似于楼上几位说的框架),便于快速开发,减少工作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有营收(捐助均可),利用营收鼓励参与者或贡献者,吸引更多的参与者进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可以逐步壮大,俗话说万丈高楼也要平地起.

网友:
由简入繁,先把每个最基本的功能模块搭建好,然后总的工程文件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搭建最高效的适合工业数据采集信号的rtos系统。

网友:
不错的活动,,等时间参与

网友:
支持,程序框架很重要,好的框架可以节省大量开发时间。只用过LM4F120XL,没用过MSP430,两者是否差别不是很大?LM4F120XL不是有例程吗?用它的例程搞开发会简便些,不知MSP430有没有相关的例程提供。当然还是像arduino那样有个共享的资源比较好,本人正向arduino转移,刚申请到一块板子。如果有块MSP430的板子能参与程序框架的共建就更棒了!

网友:
MSP430应该说是一个主打低功耗的轻量级CPU,从程序设计的角度上来说,一个系统的固件无非分成了BSP(驱动), OS(或者裸跑的微调度内核),功能库(协议栈,文件系统等这些),还有就是APP(应用程序部分);
对于任何微控制器平台来说, OS(或者裸跑的微调度内核)都是公用的除非某些操作系统无法在某些Cpu上移植,功能库也是通用的,在不同控制器上移植同一个项目主要的工作量在于BSP。
对于同一系列的CPU来说,应该是BSP部分也是通用的。有差异的就只有应用部分的程序了。
楼主的这个倡议是非常好的,对于MSP430这样一个有特点的控制器,我觉得我们可以把BSP,OS和功能库都集成进来,使用者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应用就可以了。
MPS430的BSP TI已经折腾的差不多了,如果没有特别需求,直接用也就够了,我们可以把TI的库直接包到我们的工程模板里面;
功能库不知道有多少是MSP430支持和常用的,也可以放到工程模板里,用的时候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重头戏在于这个OS或者微调度内核上。对于MSP430片内的资源情况,上OS有点费劲,我们不如自己写一个前后台系统的调度内核,将任务类型分各类,无非这这几种:
1,周期调用的任务;
2,等时调用的任务;
3,时间出发的任务;
4,中断需立即响应的任务;
上述的几种任务类型可以使用宏封装起来,用的时候只需要向相应的结构体中添加应用程序的函数指针就可以了。
下面是个例子:

另外需要规划系统的时钟节拍,SYS_TICK,各种FIFO,BUF的数据类型定义,操作接口等。

以上一些粗浅的想法,供大家讨论。

清风徐来~~

网友:
不错哎!我一般是主程序轮训的。中断里设置主程序需处理标志位,主程序判断若没有要处理的任务,就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A:
做msp430也挺长时间了f、fr、g这几种都使用过,自身觉得很需要一个框架,从时钟到各个模块,以及常用代码块这些如果可以用软件快速设置后导出,可以省去很多写寄存器的时间。不知道楼主这个框架具体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msp430也挺长时间了f、fr、g这几种都使用过,自身觉得很需要一个框架,从时钟到各个模块,以及常用代码块 ...

就是可以直接用来开发产品的程序框架,里面有不同的芯片驱动,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打开,加入简单通信协议栈,可以自己修改,尽量减少你开的底层开发工作,你只要写应用层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可以直接用来开发产品的程序框架,里面有不同的芯片驱动,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打开,加入简单通信协议栈 ...

能明白楼主的意思,平时直接写底层确实费时费力,而且每个工程都要从头开始,只是写的多了参考一下以前的能快一点。不过你说的这个框架还是很有必要,可以省去开发者面向底层的这个难题,这样开发方式会简单,周期也能缩短。

网友:
不错,奖品不错。可以参考瑞萨的自动代码生成器,硬件层面和软件层面分离,条理清晰,我目前采用的都是瑞萨的这个程序框架,上个图,大家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