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官方关于iPhone意外关机的解释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
最近关于手机电池安全问题的新闻层出不穷,先有三星Galaxy Note 7因为电池爆炸全球召回,最近部分日期生产的iPhone6s又因为意外关机要去Apple免费更换电池。

官方解释:iPhone 6s 意外关机并不是一个安全问题,它只会影响序列号在一定范围内的,生产日期为 2015 年 9 月到 10 月之间的设备。这些受影响的 iPhone 6s 会在仍有足够电量的时候出现意外关机的情况……
上周Apple官方更是发布了iPhone6S意外关机的原因:如图红线部分。
从技术角度,你是怎么理解官方公布的这两个原因呢?

网友:
我们这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要不领情,要是你不领情,去你大爷的,我才不管你。

网友:
意思是,我们有意和无意给你设计了一些free surprise,没毛病

网友:
苹果被咬了一口,好贵噢

网友:
我理解的红线部分意思是 电池在某个温度下放时间长了 存在日历老化,但还当新电池用在机器上,软件上没有不长导致对电池soc估计存在偏差 例如 估计有20%电量时候 其实已经是0了。这就导致了迅速关机。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A:
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某电池元件,但是据我所知好像电池电量检测用的是ti的芯片。反正,已经预约了,能换就好了,其他的原因,懒得考究了。还有苹果的产品都有气温过低开不了机的情况存在,上次有个北方的妹纸问我她的ipad,开不了机怎么处理。我说你那边温度怎么样?她说下雪了,温度低。
然后,我说你把ipad放在被子里面(北方有火炕)捂一捂,果真,捂了一段时间,可以开机了。我想这个应该与有些芯片本身有关。
因为有些芯片在datasheet中已经明显的说明了,例如这个芯片的使用范围是-40°~+125°,如果长时间超过这个范围,有可能会导致芯片工程不正常。

另,有个前辈,他们给漠河做项目,他告诉我,他们这个芯片的选型,就是要看datasheet中温度和湿度适用范围,否则以漠河的温度,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某电池元件,但是据我所知好像电池电量检测用的是ti的芯片。反正,已经预约了,能换就好了 ...

-40 ---125 已经是汽车级别的芯片了 低温条件下电池容量和电压特性衰减的厉害 所以不让放电是保护电池  而且低温充电可能出现锂枝晶 刺穿隔膜 内短路 那事儿就大了。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 ---125 已经是汽车级别的芯片了 低温条件下电池容量和电压特性衰减的厉害 所以不让放电是保护电池   ...

恩恩,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哈。
反正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会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恩,这个我只是举个例子哈。
反正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会出现的。

我在北方生活过20多年,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而且感觉电池过一个冬天就要衰减不少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北方生活过20多年,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而且感觉电池过一个冬天就要衰减不少

曾经冬天去漠河、黑河那边出差,因为工作需要拿着安装锂电池的手持GPS进树林,每次工作一段时间就莫名关机了,最后不得不换上用两节5号电池的GPS,当时找不到原因,还纳闷这么贵的东西质量这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曾经冬天去漠河、黑河那边出差,因为工作需要拿着安装锂电池的手持GPS进树林,每次工作一段时间就莫名关 ...

其实这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芯片的适用的温湿度,还有海拔。这些因素,想同样的芯片,后面加的后缀不同,它所适用的环境也不一样,但是其功能是一样的。
一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都不会考虑到高海拔,低气温啊,之类的。因为很少有人拿它去那里测试。曾经我记得有华硕的电脑的 据说是拿到什么低气温的地方去测试了,说是没问题,反正是这么吹的。

所以,民用的一些产品拿到大表哥你说的这些地方,机器出现莫名的故障,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能怪人家的东西质量差,而是当前的温度已经超出了芯片的适用温度范围,所以有些芯片不正常工作了,那么机器也就。。。
除非,你拿的是军工的产品。因为像军工啊,航空啊,这些的产品对海拔,温度等这些必须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军工的pcb啊,元件啊,选型,制作的的时候很严苛的原因。西安有好多军工,还有做航空发动机的,也是有时候碰到这样的人,稍微吹吹水。O(∩_∩)O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北方生活过20多年,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而且感觉电池过一个冬天就要衰减不少

是温度超出某些芯片的额使用的温度范围了,所以芯片有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芯片的适用的温湿度,还有海拔。这些因素,想同样的芯片,后面加的后缀 ...

现在知道了 等我过年回东北的,我要用学来的知识去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知道了 等我过年回东北的,我要用学来的知识去吹水

哈哈,不算学到的,算大表哥了解到的。O(∩_∩)O哈哈~

网友:
说再多 就是电池问题   怎么逃避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温度超出某些芯片的额使用的温度范围了,所以芯片有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我感觉apple不会设计的那么局限,美国也有寒冷地区 比如明尼苏达,他们的设计也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我觉得苹果在低温下是起动了保护措施 是一种软保护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apple不会设计的那么局限,美国也有寒冷地区 比如明尼苏达,他们的设计也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我觉 ...

但是,我记得苹果的锂电池不是苹果自己设计的好像,这个我没有考究过。大表哥告诉我,光6s的电池都有4个厂家在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记得苹果的锂电池不是苹果自己设计的好像,这个我没有考究过。大表哥告诉我,光6s的电池都有4个 ...

电池厂家很多的 大的有lg 松下  但是电池基本都是锂离子电池 自身特性就那样 没办法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看新闻说是这锅TI背,TI给果子定制的一颗电量计IC在装配前暴漏在空气中时间过长,导致计量失准,最后结论是,换电池没多大用,果子心理安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