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的ERC检查及选项请教如何设置??

楼主:
我这边常用的ERC检查是将线路板文件和原理图文件同时放到一个项目下,然后关联。然后在信息窗口查看报错内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用的??或者有更换的办法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原理图很多错误无法检查,比如引脚悬空等等。。找不到检查选项在哪里设置。

网友:
顺便追问下,NO ERC 这个好像没啥用啊。悬空的时候不发NO ERC也没报错

网友A:
给你呼叫几个人,,我这边电脑上没安软件,没办法好好的操作给你看,囧。
@huaiqiao
@人民币的幻想
@残雪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呼叫几个人,,我这边电脑上没安软件,没办法好好的操作给你看,囧。
@huaiqiao
@人民币的幻想
@ ...

女神,收到。。。。我这几天忙一点。周三以后,一大堆板子来袭。。。。。等我调试。。。。。

@675452482
说点自己的看法,原理图的编译,这个编译我记得是编译电气性能的东西,所以其他一些细节,需要楼主自己检查,不能不依赖软件,也不能太依赖软件。
还有对于引脚悬空,希望楼主对于这个NC的引脚有防止No ERC的这个符号的习惯,这样更加严谨一些。
另外,不知道楼主还碰到什么问题,,,,,如果具体说明,可以具体解答哈。
另外,希望有问题也一并图文并茂,这样有助于你尽快得到答复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女神,收到。。。。我这几天忙一点。周三以后,一大堆板子来袭。。。。。等我调试。。。。。

@6754524 ...

我的问题主要还是要吧引脚悬空的情况给报出来,对于不用的NC,我可以放置NO ERC。
因为经常原理图改了之后,由于栅格问题,会无意间碰到线条,导致一些有用的引脚悬空了。

网友:
貌似就是这个,我的是AD9,不知如何调出来这个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主要还是要吧引脚悬空的情况给报出来,对于不用的NC,我可以放置NO ERC。
因为经常原理图改了之 ...

这个你可以将栅格修改到最小。你可以试试哦。

网友:
protel时代经常用ERC检查,
AD时代,原理图边画边检查,重点是生成PCB之前的编译,没有专门对ERC设置
一般开启在线电气检查On-Line DRC,电路图中,元件引脚上出现的红色波浪线,,原理图来说这就足够了

网友D:
原理图不是一般都是编译吗?编译后是可以检查出来未连接的pin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不是一般都是编译吗?编译后是可以检查出来未连接的pin脚的

我也是想让原理图报出悬空的脚,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设置

网友:
在Project下,编译全部PCB Project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