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通工程师来告诉你真空泵管路的布置与安装方法

楼主:
新安装的真空泵管路,必须清除管路里的杂物和安装滤网,开式供工作液方式是靠人工调节气液分离器底部的闸阀来调节气液分离器的液封液位的,在水环真空泵刚起动时、或排出压力变化时都会引起气液分离器的液位变化,如果气液分离器的液位排空了,气体会从气液分离器的底部排出,如果气体有毒或易燃易爆,气体会从气液分离器的排液闸阀漏出,会引起重大安全事故。 安装布置: 1、管路安装时,特别是进气管路,先清除管路焊渣、铁锈及脏物。 2、对于新启用的管路,应装上20-30目/英寸滤网。滤网装夹在管路的两法兰之间,滤网外圆周要留有一定的装夹余量,以免被吸入真空压缩机内。使用一段时间后,确认管路无异物方可取下。 3、新启用的管路滤网网眼容易有杂物阻塞,会影响气体的吸入,应及时拆卸清洗。 4、一般初次运行一个星期,要停机清洗滤网,再运行三个星期,作第二次清洗,直至系统清洁,才可以拆除滤网。供水管路在接上真空压缩机之前应先通水清洗,确保水管杂物被冲干净后才接上使用。 启动: 1、在起动前应更换真空压缩机轴承腔内的润滑脂,其牌号为: 3#锂基脂。更换前用汽油将轴承腔清洗干净。 2、通过供液管路向真空压缩机内供水冲洗,用手盘动转子,然后通过排液管路把污水排净。对试运转后或投入过正式运行的机组,停车2天以上的,重新起动时,要灌水盘车冲洗,以免内部生锈、结垢造成起动困难而烧电机。 3、检查电气部分是否安全、正确。 4、检查电机的转动方向,使其符合液环真空压缩机的转向。 5、检查联轴器护罩或皮带罩是否得到可靠的固定。 当真空压缩机的运转稳定时,调节闸阀,使供液管路压力表的读数与真空压缩机的排出压力一致,这时,慢慢关小闸阀,当排出压力表读数不稳定时,这时说明供液量已不足,要慢慢打开闸阀,当排出侧压力读数稳定时,这时为最佳供液量,记下这一读数,以后每次开机均调到此读数。调节闸阀的速度一定要慢,因为从供液量的变化到真空压缩机的性能变化要有几分钟才能反映出来。 调节: 1、起动电机,环真空压缩机运转,打开闸阀1,使真空压力表16的指针在0.02-0.04Mpa之间(表压)。 2、如果是轴封外供水,调节闸阀,使轴封供水压力表17的读数在0.02-0.04Mpa之间(表压)。 3、关阀旁通阀闸,使排出压力上升。这时,供水压力表的读数要与真空压缩机的排出压力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