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B电容为什么也会失效?

楼主:
导读

相对于常见的电容而言,人们对于CBB电容的认知却较为稀少。这就导致了在一些问题上,人们对于CBB电容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本文将以CBB金属化薄膜电容的失效问题,来谈一谈人们对于其存在的误解。感兴趣的朋友们快来看一看吧。

CBB电容为什么会失效?

很多人认为CBB在电解液干枯的问题上会与普通电解电容存在区别,也就是其在规定的条件下基本不会出现寿命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一次高频焊接机的制作中,逆变板部分发出“啦、啦、啦”的异响,设计者认为是温度过高热胀冷缩引起的,并没有怀疑过CBB电容出现问题,而后经过多次实验,近距离的听才发现是WIMACBB电容发出的声音,而这个“啦、啦”声就是典型的CBB放电自愈的声音,清脆而频繁。马上对CBB电容做容量及耐压测试,发现容量基本上都在标称范围内,从3.2~3.3uF,标称就是3.3uF,而对于600V的直流耐压标称测试,高压测试仪最好的只能达到500V,很多都在300V都出现放电自愈现象,随着越来越高就会发出“啦、啦”的声响。

从实验的数据来看,同一批型号的拆机电容,容量越低的,耐压越低,容量越高的,耐压越高一些。这就说明放电自愈损伤了电容金属化的表面积,导致容量下降。在之后的拆解当中发现CBB电容外表层损伤非常厉害,几乎一片的放电引起的损伤,越到内部,越好一些,这个可能跟外包装密封程度,水汽进入有关。

通过对资料的搜索,发现CBB电容处于长期的工作环境时,会导致金属化镀层的蒸发从而缩小了容量,若工作温度比较高的,还会导致金属化镀层的脱落现象。

从这些实验来看,导致CBB电容失效,容量降低,耐压降低有以下几点:

1、电容密封不够,水汽进入导致氧化,耐压降低。

2、长期瞬间电流过大,电压过高,内部放电自愈导致容量下降。

3、长期高负荷工作,金属镀层的蒸发导致容量降低

网友:
解决的方法如下:
1、采购名牌电容,质量有保证。
2、尽可能的高规格使用,比如安规电容X2一般标称275VAC,但实际上瞬间测试上1KV都是可以承受的了,质量非常好,拆机电容中,安规电容无论是高压测试还是物理分解都非常漂亮。
3、并联合理的压敏电阻,防止冲击电压过高,据说此法比较有效,有条件降低瞬间电流,一般在允许的范围内,串联电阻。
本文小结
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出发,对CBB电容的失效问题进行全新的解读。失效问题不仅存在于普通电解电容,同样也存在于CBB电容当中,这里采用实例的方式为大家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并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

网友:
CBB电容失效的情况遇到的还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