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发帖(编辑器)支持直接粘贴截图功能了!

楼主:
如果你在编辑帖子的时候想插入一张图片,一般是点击“图片”按钮,然后选择本地图片、上传,最后在想插入图片的位置点击相应图片,类似word插入图片的步骤,如下图

但是经常有网友没留意这个功能直接将截图贴到帖子中,如QQ截图之后顺手就放到了帖子中,等编辑完点发布的时候发现内容丢了,这是为什么呢?

技术回复:直接粘贴的图片是以二进制方式存在于帖子中的,一张图会产生大量代码占大量空间,加重浏览器渲染负担,很容易导致浏览器卡顿甚至崩溃,从而导致发帖失败,甚至重新编辑也会很困难。

不过技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目前已经支持将类似截图本地化,方便大家编辑图文帖。
如下图,帖子中的图片是采用截图方式粘贴到编辑器中的

点击红色箭头下载远程图片直至显示下载成功即可

所以现在编辑帖子插入图片有两种方式:一种类似编辑word插入图片,一种远程下载图片到本地的方式。
欢迎大家多发图文帖,多给我们提建议

网友A:
可能表哥图有点多,简单的说就是:截图直接粘贴到帖子里面之后 ,点表哥最后一张图的那个按钮 下载 就可以了 。上周末我坑了技术,截图没上传,对此对技术还有管理员表示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表哥图有点多,简单的说就是:截图直接粘贴到帖子里面之后 ,点表哥最后一张图的那个按钮 下载 就可以 ...

正解,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发图文帖越来越方便了,赞一个

网友:
虽说还不是很完美,但方便多了,赞

网友:
这功能好!特别方便

网友:
这个好,顶!

RTEMS

网友B:
我怎么不看明白呢?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我在QQ里截了一张图片然后在贴子里CTRL+V怎么没有显示?

网友:
这个挺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不看明白呢?和以前有什么区别?
我在QQ里截了一张图片然后在贴子里CTRL+V怎么没有显示?

个别浏览器不能直接粘贴QQ截图
目前知道的有360浏览器、chrome浏览器以前的功能不完善,点击下载可能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别浏览器不能直接粘贴QQ截图
目前知道的有360浏览器、chrome浏览器以前的功能不完善,点击下载可能会 ...

我试了IE和chrome

网友D:
word不仅仅支持插入图片啊,直接将图片粘贴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管管辛苦啦,啥时候再来个支持MarkDown,就更爽翻了

网友:
好的,我们再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word不仅仅支持插入图片啊,直接将图片粘贴过去就可以了

对,现在就是支持直接粘贴

网友:
这个功能吊炸天
test

So TM what......?

网友E:
chrome表示没有enable这个功能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rome表示没有enable这个功能

是的,个别浏览器不支持QQ截图直接复制到编辑框

网友:
我们又做了调整,IE可以再试试
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版本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