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ADC时差分放大器和电压跟随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看到某ADC评估板上同时使用了差分放大器和电压跟随器
一直也没弄明白两种方案的区别
通常电压跟随器用的放大器的噪声都要比差分放大器低很多
如果不是用于单端转差分输入
请问这两者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网友:
问题甚好,我也用到了一款AD芯片,也是差分输入的,现在好多高速AD都是这个样子,初次接触差分运放也在消化中,等待大神

网友A:
顺便分享一下这个文档MT-076

网友B:
差分放大器有共模抑制能力,用两个运放跟随就没有共模抑制了,共模信号直接进ADC. 用差分放大器设定输出的共模DC电压在ADC的量程中点,这个特性用起来方便。
如果输入已经是对称的差分信号,比如音频XLR口连接的平衡信号,直接用运放Buffer就可以,后面用差分放大器优势不大,因为通用运放的选择面要广得多。不过DC bias的问题要特殊处理,可以用AC耦合避开。

网友:
无论AC、DC输入
1.差分和单端都是指输入回路而言,对中间电路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2.差分有利于消除共模干扰,单端本身就工作在共模(COM),区分不了“差”
3.差分电路略复杂,单端的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分享一下这个文档MT-076

ADI官网还有一个介绍差分放大器的文档
AN-1026: 高速差分ADC驱动器设计考虑[中文版] (Rev. 0)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otes/AN-1026_c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I官网还有一个介绍差分放大器的文档
AN-1026: 高速差分ADC驱动器设计考虑[中文版] (Rev. 0)
ht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器有共模抑制能力,用两个运放跟随就没有共模抑制了,共模信号直接进ADC. 用差分放大器设定输出的 ...

我对共模和差模的理解还是不够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两个输入信号的电平在ADC的输入范围内
使用跟随和差分是一样的?
如果两个输入信号输出范围超过ADC的输入范围
比如两个输入信号都有一个直流偏置,但是IN+ - IN-的电压在ADC的量程范围
就可以使用差分放大器云除直流偏置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论AC、DC输入
1.差分和单端都是指输入回路而言,对中间电路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2.差分有利于消除共模干 ...

”差分有利于消除共模干扰“
有两个跟随器的输入信号结合起来能称作差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对共模和差模的理解还是不够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两个输入信号的电平在ADC的输入范围内
使用跟 ...

利用最大的动态范围是一方面。
差分ADC当两个端子上信号是对称的时,性能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最大的动态范围是一方面。
差分ADC当两个端子上信号是对称的时,性能应该是最好的。

你是说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出端到ADC的这段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差分放大器的两个输出端到ADC的这段信号吗

差分输入ADC看到的两个输入信号。
比如信号用变压器耦合,就很容易做成两个差分信号给A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ADC看到的两个输入信号。
比如信号用变压器耦合,就很容易做成两个差分信号给ADC.

好吧,我再消化一下,模拟这东西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