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launchpad被识别为人体学输入设备怎么办

楼主:
百度并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装驱动了没?

网友A:
这就不会手动装驱动了,罗技下面这4个好像都是板子

网友:
5529烧了HID驱动吗

网友:
不知道啊,学校发的拿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会手动装驱动了,罗技下面这4个好像都是板子

去ti官网啊,搜msp430f5529 launchpad这个板子,会出来对应的一些资源的。

网友B:
如果有人调试过HID或者官方带的固件有HID代码 出现人体工程学设备也很正常 何必纠结这个呢 下载个DEMO试试呗

网友C:
参考官网资料,有相应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人调试过HID或者官方带的固件有HID代码 出现人体工程学设备也很正常 何必纠结这个呢 下载个DEMO试 ...

CSS里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官网资料,有相应的程序

CCS识别不出来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