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画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
AD15版,在PCB布线中,测相对距离是ctrl+m,但是有没有测量两元件相对角度的?布线怎样才能按照元件相对角度来布局?

网友A:
工具测量中肯定没有角度的测量
不过试试设置极坐标,先使用极坐标进行定位,快捷键OG
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测量中肯定没有角度的测量
不过试试设置极坐标,先使用极坐标进行定位,快捷键OG
看看有没有办法

嗯嗯,我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用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