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点阵上下滚动显示程序

楼主:
四个8*8点阵,点阵是按列点亮的,要求按行向上滚动。

网友A:
要重写刷屏函数,行滚当然比列滚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重写刷屏函数,行滚当然比列滚复杂了

刷屏函数?一脸懵逼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字模里重新取数据,tm1680是什么?没弄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字模里重新取数据,tm1680是什么?没弄过

TM1680是一种存储器交换LED显示控制的驱动芯片,
不改字模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A:
那不知道了,你看手册自己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知道了,你看手册自己研究吧

网友C:
听说过缓冲区没?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缓冲区没?

恩,听说过,但是具体的什么意思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破????

还没弄好,相当麻烦。纠结折磨我一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1680是一种存储器交换LED显示控制的驱动芯片,
不改字模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不需要改变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