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输入火地线互换有什么问题?

楼主:
先是偶然发现电源板工作不正常,输出不是15V,而是2-3V的样子,查了一通发现有一种电源线的火地线内部是接反的,当使用正常的线测试后,换上这种线时,有相当大的概率出现掉电压的情况,这时拨掉这种NL反接线的电源端,然后放电再插仍不工作,但是如果拨后放置一段时间,估计是半小时以上,再插就又可以工作了。

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多谢!

网友:
除了保险丝接在火线上安全性好点外,这个电路L、N对调没有差别。

网友:
是啊,现在先不考虑保险丝的问题,感觉交叉火地线后,像是产生了某种磁场激励的效果,导致再交叉时不能正常输出15V

网友:
插头是几差?

网友:
只是怀疑
1.X电容Y电容是否偏大或者不合适或者电容有问题
2.电源线插座N,L与地有漏电或者零线和地线电压存在,这个可以更换其他电源排查

网友:
楼主你好像把L-N线和安全地线弄混了。你有可能是把N线接到安全地线(大地)了。
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
安全地和地线没有混接,这个可以确认。不过感谢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是怀疑
1.X电容Y电容是否偏大或者不合适或者电容有问题
2.电源线插座N,L与地有漏电或者零线和地线电压 ...

每次插接时电容放电,没有效果。现在还是认为是变压器的问题。找厂家重做去了。变压器做过2次,第一次10块,第二次100块,同一块板子,换上第一次的变压器就没有问题,用第二次做的变压器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插接时电容放电,没有效果。现在还是认为是变压器的问题。找厂家重做去了。变压器做过2次,第一次10 ...

能找到问题就好
但具体的变压器是哪里出问题,要问一下厂家,把怀疑的送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问题就好
但具体的变压器是哪里出问题,要问一下厂家,把怀疑的送去测试

嗯,多谢帮忙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