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复位后 会发送一个0x00给串口助手

楼主:
硬件仿真时,程序复位后 单片机发送一个0x00给串口,请问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谢谢,我不使能串口发送,串口助手还是能接收到0x00

网友:
复位时引脚的电平会发生改变,恢复到 reset状态,这种改变会被串口识别成是一个串口数据的起始信息,然后接接收了一个字节。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复位前吧串口引脚设置成低电平,然后复位,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复位前吧串口引脚设置成低电平,然后复位,应该就没有了。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我仿真时程序跑了,我打断程序break 然后reset 就出现了0x00发送,我在哪里设置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我仿真时程序跑了,我打断程序break 然后reset 就出现了0x00发送,我在哪里设置低电平

程序一开始运行就把串口TXD引脚设为低电平   如果你的处理器的复位状态下引脚是高电平你就设置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我仿真时程序跑了,我打断程序break 然后reset 就出现了0x00发送,我在哪里设置低电平

我只想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不是灵异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一开始运行就把串口TXD引脚设为低电平   如果你的处理器的复位状态下引脚是高电平你就设置为高电平

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在一开始就让TXD引脚为高电平 还是没用

网友:
换个好串口线,没准就好了。。

网友:
正常现象,单片机在复位时,引脚电平是不确定的,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为低的,在复位期间一直为低,串口工具就会检测到一个全0的数据

网友:
用别的单片机也是会这样啊,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管,正常现象,不会影响数据的正常发送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