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编译加入free-RTOS 的demo 项目在ymath.h出现Warning

楼主:
CCS中添加了一个项目,并且加入了Free-RTOS,但是在编译时出现以下Warning,如图:

使用的编译器如下:

想问大婶们有没有遇到的,这些warning是因为什么呢,找不到需要包含的头文件

网友:
自己顶!d=====( ̄▽ ̄*)b一下,有没有人啊?

网友:
1.你的安装路径对吗?
2.升级下编译器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安装路径对吗?
2.升级下编译器版本试试?

感谢你的回复,安装路径是对的哦,项目时编译过得,只是有这些warning看着不爽啊,那个您也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我这边编译器5.2.7的还低吗?

网友A:
编译器版本低不低你看ti官方给的建议,一般会有一个软件开发者指南的PDF,官方会给出版本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版本低不低你看ti官方给的建议,一般会有一个软件开发者指南的PDF,官方会给出版本说明的

我这边用的IDE是CCS,根据你的建议我通过Help中CCS APP center看了下,貌似编译器无法update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