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脉冲模式

楼主:
/*************************************************************
  Function   : OnePulse_TIM4_Init
  Description: 定时器4配置
  Input      : none
  return     : none
*************************************************************/
void OnePulse_TIM4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D12,D13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普通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4); //PA0复用位定时器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下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13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使能TIM4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GPIOD时钟

/*---------------------------------------------------------
        TIM4的定时时钟 84M
    IM4的CH1配置成PWM2输出模式,TIM4的CH2配置成输入捕获模式,
        PWM2模式增计数下,计数值小于比较值为无效电平即低电平,
        TIM2 CH2检测到一个上升沿后,经过一定的延时时间,输出一个脉冲,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定时器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增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时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TIM4 CH1配置成PWM2输出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000;//设置跳变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有效电平为高电平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输入捕获结构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TIM4 CH2 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管教与寄存器直接对应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不与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不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4 CH2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4, TIM_OPMode_Single);//选择定时器为单脉冲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2FP2);//选择触发源为IC2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Trigger);//选择定时器从模式为上升沿触发

        //TIM_Cmd(TIM4, ENABLE);        //开启时钟
}

//TIM14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14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ORTC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6,GPIO_AF_TIM3); //GPIOF9复用为定时器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F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F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14

        //初始化TIM1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500;//设置跳变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14

}

打算用STM32F4做一个单脉冲实验,用TIM3输出PWM波作为触发源,TIM4的PB7设置为输入引脚,PB6设置为单脉冲输出引脚,我是PB6接灯或蜂鸣器直接观察效果,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单脉冲的效果,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错误,检查了很久也没发现问题所在,故前来请教大神们~

网友A:
1、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测试一下PB6有没有脉冲输出。
2、建议你程序备注修改一下。
3、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000;//设置跳变值是否大于你的频率值
4、看过去没发现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测试一下PB6有没有脉冲输出。
2、建议你程序备注修改一下。
3、TIM_OCInitStruct ...

嗯嗯,多谢!现在已经改好了,想用单脉冲方式实现,捕获一个上升延后延时一段时间输出一个脉宽可控的脉冲,示波器测出来延时不精确不太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