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电路使用DCDC供电后出现高频干扰

楼主:
大家好,我用AD797做了一个40dB增益的放大电路,±5V供电,使用标准电源(实验室常用的两路输出可调电源)供电±5V时正常,没有干扰。由于使用时外部供电电源是24V,采用了一个24V转±5V的DCDC给电路供电时,放大电路输出一个接近1M的干扰,类似正弦,幅度有200mV峰峰值。不知道为什么,折腾好几天了。大家有过这种经验吗?求助

开始以为是DCDC模块的原因,后来DCDC模块换了COSEL和TRACOPOWER的,情况都差不多

网友:
有一种可能:你的放大器产生了寄生振荡。
这种寄生振荡,通常是运放电源退耦不好引起的。

网友:
要分析接近1M的干扰来自哪里
DCDC给电路供电不会有这个干扰

网友:
这种DCDC模块出来的电一般都需要加滤波的。你可以看看这个DCDC的开关频率是不是1M的?如果刚好是,就在电源做文章,如果不是,多半就是自激振荡了,就要修改放大参数

网友A:
DC/DC电源大多有较大的纹波输出,而且这些纹波很难滤除。如果楼主对电源的滤波与退耦、以及接地等方面没有很仔细处理,很可能就会引入干扰。可以做一个实验来判断:将24V电源与DC/DC与放大器相互浮空,然后将两个5V电源用两对电源线(每对都用双绞线,双绞线两端各并联一组退耦电容)连到放大器的电源上,看看是否还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电源大多有较大的纹波输出,而且这些纹波很难滤除。如果楼主对电源的滤波与退耦、以及接地等方面没有 ...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帮助,十分感谢!
1、今天换了几种运放,OPA211, ADP4895-1,这个现象还是有。
很奇怪的是,用实验室的稳压电源(厂家是east的)直接给运放供电时,放大电路是工作正常没有干扰的。所以综合以上两点,是否可以判断运放是没有问题的?
2、gmchen,您说的24V电源与DCDC与运放浮空是怎么操作的?彼此间不连接吗?用双绞线给运放供的±5V电源是DCDC的输出的吗?
望您具体指导,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