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众筹意见征集

楼主:
 为了更好的进行mocrobit开发板(中国版)的众筹,让它更加容易使用,满足大家的需要,又带有一定特色,所以发起这个意见征集贴,希望大家多提建议。对于采纳的建议,社区将给予实物奖励。@eric_wang 已经准备好了礼物,就等大家提建议了。

任何网友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否参加了众筹活动都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下面几个方面:

  • 芯片替换
  • 改进设计
  • 整体布局
  • 增加功能
  • 降低成本
  • 贴片加工
  • Logo设计

有时间和精力的网友,也欢迎参与到开发板的改进设计活动中。

官方的参考设计在:
http://tech.microbit.org/hardware/reference-design/

它和目前的发行版有一定区别.

对microbit还不了解的可以先看下面几个帖子
大家是否愿意众筹一个microbit
microbit设计讨论
台湾网友ImHor赞助的原版BBC micro:bit开箱
小试microbit

网友A:
背后的LED阵列太少,可以改成8*8,可以显示的信息可以多点

网友: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讨论
给大家准备了三种小礼物随机发
电源适配器:普通插座秒变USB充电器

mini望远镜,想看哪里看哪里

多功能工具刀:没有我拆不开的东西

网友:
看上去给学生上课用挺方便的

网友B:
我也觉得目前显示的信息量太少了, 建议加上一个 OLED 的扩展插座,SPI 或是 I2C 接口方式。

网友C:
建议尽可能接近官方,尤其接口,外设,能与官方版0成本转移是最好的,这样玩起来不会变成一个xx版。不然还得花时间来熟悉两者的区别,对编程开发有很大的不便。当然如果某些芯片比较贵的,不容易买到的,可以替换,但仅限编程不想关的。。。

网友D:
如果不涉及版权专利什么的话啊Logo改成EEWorld吧,呲呲

网友E:
logo换eeworld,外观尽量往原版靠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后的LED阵列太少,可以改成8*8,可以显示的信息可以多点

那样改动就很大了,很多函数都不能直接使用了。

初步考虑第一版不要改动太大,尽量终于原版,但是可以局部调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目前显示的信息量太少了, 建议加上一个 OLED 的扩展插座,SPI 或是 I2C 接口方式。

I2C和SPI都有预留的,怎样加才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尽可能接近官方,尤其接口,外设,能与官方版0成本转移是最好的,这样玩起来不会变成一个xx版。不然还 ...

是的,赞同这个想法,这样可以直接使用官方已有的众多资源,如display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涉及版权专利什么的话啊Logo改成EEWorld吧,呲呲

希望有一个简单有特点的logo,PCB上复杂的Logo效果不好。有没有好建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ogo换eeworld,外观尽量往原版靠拢

帮助设计一个简单容易记的,最好是png或bmp格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希望有一个简单有特点的logo,PCB上复杂的Logo效果不好。有没有好建议?

Logo不要放在丝印层,放在top layer好看一点不过会占用布线空间,弄小一点倒是可以。我觉得要突出1、中国版  2、EE社区  3、开源MicroBit 三个特性,不过我不是学艺术的,也不会PS技术,可能我的提议有点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go不要放在丝印层,放在top layer好看一点不过会占用布线空间,弄小一点倒是可以。我觉得要突出1、中国 ...

赞成汤权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go不要放在丝印层,放在top layer好看一点不过会占用布线空间,弄小一点倒是可以。我觉得要突出1、中国 ...

任何有帮助的建议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助设计一个简单容易记的,最好是png或bmp格式。

bit就是点、块的意思,logo可以设计成点阵那种形式。弄个大概想法给你看看吧。可以把方块换成圆点啥的。把字体更加简化也可以,如果要中国风,字体可以用中国宋体或者仿宋啥的类似书法的字体

网友:
昨天你说是用于儿童教育,我觉得可像树莓派一样,有类似sonic pi软件,通过触摸可以控制蜂蜜器播放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F:
I2C和SPI都有预留的,怎样加才比较合适?

TB 上 OLED 模块有好几种,我的想法是看那一种比较好买也便宜,板子上面就放那种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