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PCB时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in module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画完原理图,导入PCB时出现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in module。已经知道问题应该出在自己画的数码管的元件原理图和封装上,因为把数码管删掉就可以成功导入了,但是感觉也没画错原理图和封装,画的方法和之前一样的,为什么偏偏这次不行呢?求解答求解答附的图是我画的

网友:
如果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换软件的版本,我曾经出现过,换了软件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DirectX接口有问题

AD软件,用快捷键O I 进入Preferences  Display设置
找到PCB editor
取消选择Use Drectx if possble,确定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