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430f449的片内温度传感器测温误差很大不知道仕么原因

楼主:
我用的片内温度传感器 检测的是adc12mem10口温度传感器 得到的result放大了100倍,这样温度应该是-164度,现在室温10°左右,为什么差这么多

网友:
这是全部程序

网友A:
肯定是算法不对,仔细对照一下手册,自己手工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算法不对,仔细对照一下手册,自己手工算一下

这是手册的 应该除0.00355我想保留两位小数点就除了0.0000355

网友:
这个。。。我也解释不了

网友B:
你把寄存器原始数据打印出来,根据手册的说明,自己算一下实际值,看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寄存器原始数据打印出来,根据手册的说明,自己算一下实际值,看看对不对。

我怀疑就是原始值有问题 算出来adc12mem10的值是657 这个值应该是10进制的吧 按10进制的来换算最好温度零下一百多度 偏到西伯利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