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问题

楼主:
这个是因为我在布局中把这个原件封装的xy坐标打错了,现在才发现这个错误,想改正过来.但是现在又无法选中这个原件封装。求大神们指教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快捷键按下J,C,
而后输入该元件的序号
跳到元件所在位置
再去找到这个软件的库,重新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按下J,C,
而后输入该元件的序号
跳到元件所在位置
再去找到这个软件的库,重新修改

我也不知道这个元器件的序号了 这个应该是昨天弄得  今天才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这个元器件的序号了 这个应该是昨天弄得  今天才看到

打开DXP菜单,单击preferences,展开System,点击Bakup,右侧Path中看看临时备份路径
找一下前期的文件

网友:
封装的xy坐标打错出现1楼图的状况,,,好像不对,好好找原因,,
一个元件封装不会把整个图搞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DXP菜单,单击preferences,展开System,点击Bakup,右侧Path中看看临时备份路径
找一下前期的文件

恩恩

网友:
可以考虑删除pcb sheet中所有元件,重新从原理图导入PCB,这样不是就是最初的状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