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ortex-m3/m4的总线接口疑问

楼主:
ARM cortex-m3/m4 core的总线接口连了三条AHB-Lite总线:I-code bus, D-code bus, System bus.
指令和数据分开完全能理解,但是数据分两条总线的作用呢,D-bus, S-bus的区别在哪里?比如我在程序里面用LDR指令从某地址读一个字,这个读请求是出现在 D-bus 还是 S-bus 上呢?

网友:
很久没有看arm的内核,有点印象是System bus主要是挂外设的。I-D-是挂mem的。arm是统一编址,所以指令从某地址读一个字,如果是mem空间,那就是Dbus,如果是外设空间,那就是Sbus。
根据印象说的,有错请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