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塑料件表面静电?

楼主:
  本人在这里求助有关负离子输出不均等问题;这个问题以找到影响的输出的基本原因,(见本提供的求助;)现在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即消除塑料件表面静电;具体情况是,当风机运行时,风力通过表面安装的塑料隔离网,而随同风力一起输出的还有负离子,不加塑料隔离网时,负离子浓度很高,只要加上塑料网盖,离子浓度大幅下降,我们初步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风力通过塑料隔网产生静电所至,其因是风力摩擦产生正电荷静电,(风力为负电荷离子风,通过塑料隔网产生静电,)理由是;如果负离子风通过塑料隔网产生的是负电荷,那么输出负离子不会下降,反而会增加,如果风力通过塑料隔网后而负离子浓度大幅下降,表面产生的静电是正电荷,输出时抵消了一部分(正负中和)
      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成立,风力产生的摩擦为正电荷,那么如何消除? 我们知道,如果采用等离子消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消静后如何得到高浓度的负离子?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如果解决塑料隔网对负离子风不产生影响,这是根本!!

网友A:
应该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来解决,不过楼主遇到的问题未必与此有关,至少与摩擦生电无关,没有回路,即使摩擦生电,也很快因饱和而不再有影响。楼主该考虑的是绝缘性。

网友:
同意二楼
楼主用的是哪种塑料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
楼主用的是哪种塑料材质?

我不懂塑料,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但有二点可以明白,一是不防静电塑料,就如上面说的那样,通过风摩擦后产生静电;二是防静电塑料;也许仍有问题,因为防静电塑料会阻止负离子运动,(有屏蔽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来解决,不过楼主遇到的问题未必与此有关,至少与摩擦生电无关,没有回路,即使摩擦 ...

通过风产生的静电,是不会饱合的,因为风吹出的是负离子,正好可以中和静电,所以,输出 负离子浓度大幅度下降;

网友B:
塑料归类于高分子材料,分类里面没有“防静电塑料”,或应该称抗静电塑料。原理是降低塑料的表面电阻,防止静电堆积。我们材料人理解抗静电塑料,主要是它的导通性能提升,即提高电导率,不会考虑这个材料因摩擦会产生多少电荷,因为在导通条件下,电荷量会守恒。
另外从”塑料静电“角度理解,静电分“正” 、“负”两种,有的材质摩擦易产生正电荷,有的材质容易产生负电荷。不了解楼主的产品设计,描述的也不是很详细。从目前文字上看,是负离子风持续吹塑料网(电池?)。我个人感觉塑料网不会持续产生正离子中和负离子,就像电池恒电流充电,最后极材料肯定销蚀没了,那个塑料网离子化时间长了肯定也是灰飞烟灭。所以我个人认为负离子应该是被网导通走了。建议楼主在网与结构件接触部位下功夫,不要全接触,做点接触或绝缘层。
另外如果坚持认为摩擦生电,可以把网换成聚四氟乙烯材质,这种塑料是摩擦系数最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归类于高分子材料,分类里面没有“防静电塑料”,或应该称抗静电塑料。原理是降低塑料的表面电阻,防止 ...

谢谢你的精彩点评,的确,我不懂塑料,更不懂他们的性质 ,我只是从表面宏观结果来猜测的;理由;当我们不加塑料网时,实测负离子浓度可达到1.5亿,加了塑料网后,浓度降至700-1500万左右,且非常不稳;由于产生的结果,我们认为是风摩擦所致,(产生正电离子,静电,因为地为正电位)因为二种电位都是运动体,在塑料面生产的静电不可能达到饱和,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我们不懂材料,只能定性分析,“是和不是”  如果塑料网抗静电;用我们的话话,塑料表面电阻比较低,在空气中,提供不了生成的条件,会通过空气或地释放,如果说不是;那也就是抗静电能力差,容易受到外界电场或摩擦,产生静电;虽然静电有正负之分,由于我们用市电作为电源,输出的是负离子,当然电源的负极,也就是负离子的正极性,所以,我们认为生产的是正电位的静电;“没有充分依据是通过现象分析”
   由于产品是出口大型塑料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作出决定,
     朋友在塑料方面应该是专家,还想多听听你的建议,除涉及到上面提到的外,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不了解你这个产品的实际情况,不好做结论。
感觉你们的分析模型不是很完善:
1、负离子浓度的测量方式。加网前后,气流的变化情况是否了解?如果设备内部风机功率和管道结构不变,加网前后,出风出口后方气流肯定是要变化的,就跟化工管道加个滤网,流体发生变化一样,会受网的孔形状,孔道结构,材质,孔密度,孔间距等等的影响。接前,如气流发生变化——流速,流量、分布情况等,那其中的离子浓度肯定也会相应变化。建议测量塑料网“前”(即负离子风通过网之前)的负离子浓度,对比不加网时的浓度,加网网前浓度,和网后浓度,这3组数据比较,排除阻隔效应。
2、“空气或地释放”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空气能释放,不加网,这负离子不也是以空气做介质,在空气中传播?不也是直接电离释放了? 我认为,如果存在摩擦、起电、中和这个过程,也应该是通过接地导走了。简单想法就是把这个通路断了就OK。
3、塑料件通常绝缘,介电性能很好,在极化条件下,如等离子、电子束等,会形成稳定的驻极体。你这个塑料网在单向负离子束的作用下,负电荷会不会驻极形成“负离子墙”?反向电场反而会过滤负离子。如果这样,材料反而要导通性好的,如ABS,或其它经过改性或表面处理过的材料。改不了材料,试试从网结构入手,孔间距,孔径,网壁厚等等,通道结构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过风产生的静电,是不会饱合的,因为风吹出的是负离子,正好可以中和静电,所以,输出 负离子浓度大幅 ...

电荷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只不过是转移。假如你说的对,负离子被正电荷中和,那么摩擦生电时的负电荷哪里去了?风摩擦的只能被风带走,那么一段时间达到平衡态(就是前面说的饱和),负离子浓度就不再会改变,显然只能得出结论——你说的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荷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只不过是转移。假如你说的对,负离子被正电荷中和,那么摩擦生电时的负电荷哪里 ...

也许是我的不对,但实际现象就是如此,我也在找答案 !你说的没错,如果没有负离子,即便是摩擦产生静电,达到一定时饱和,如果人接触,就有电击的感觉,(放电)  但现在是还有负离子的风,加网不加网非常大的反差,如果说加网有阻碍风力的流动有影响,真是这样,那我们也没办法解决,
   我们为通用电器做了一款抗静电方案,他们从国外引进的负离子去静电,开始有作用,再多点时间,就无效了,后为正离子,也不行,最后不得不用等离子,马上见效,也是摩擦产生静电;但此方案用在此处,不行,没有效果;现在仍无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我的不对,但实际现象就是如此,我也在找答案 !你说的没错,如果没有负离子,即便是摩擦产生静电 ...

所以问题的根源不会是摩擦生电再中和,往这个方向努力无法解决问题。第一怀疑的是绝缘性,因为负离子风的电势很高,如果材料的绝缘性不够好,一旦构成回路,哪怕是高阻抗回路,电荷就有了泄放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问题的根源不会是摩擦生电再中和,往这个方向努力无法解决问题。第一怀疑的是绝缘性,因为负离子风的 ...

言之有理,我们再做做实验,按您提出的方式,提高隔网的绝缘,比如用高度绝缘的玻璃垫上,不让接触其它物品,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电子产品都需要防静电包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