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求助

楼主:
下图是我公司一款延时电路;断电15分钟后,输出的灯才灭的;不知道其中的原理;请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是15分钟;他是靠什么计时的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是电路中哪里断电,“输出的灯”又在哪儿?楼主图中R2、R3和C2构成RC电路,定时时长由该电路的RC常数决定。

网友:
“为什么是15分钟;他是靠什么计时的”
没有计时。延时靠R2R3对C2充电,充电到Q3导通,晶闸管关断。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最好,

“ 断电15分钟后,输出的灯才灭的 ” ;我理解啊,有得不用电的灯,把电都断了,它还在亮 ,

所以,把问题说清楚很有必要

网友A:
楼主所示电路,是一个自锁电路,当L1有电时;可控硅通过DVR端即时导通,当L1无电时,由于C1的储能作用;DVR端电平不变,Q5仍维持导通状态,可控硅保持导通,输出J3.1。2端保持连通;(这里控制的是一个开关量 由可控硅形成的电子自保延时开关,)输出随着时间的延长,C1不断放电,当C1放电难以维持Q5导通时,可控硅关断,J1断开,灯经延时后熄灭,这种控制方式生活中很多,比如常见的红外控制灯,当来人时即时亮,离开后并不马上关,经一定延时,自动关闭;楼主问的是15分钟是从何而来?建议主看看RC充放电电路即可明白,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示电路,是一个自锁电路,当L1有电时;可控硅通过DVR端即时导通,当L1无电时,由于C1的储能作用;DVR ...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示电路,是一个自锁电路,当L1有电时;可控硅通过DVR端即时导通,当L1无电时,由于C1的储能作用;DVR ...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公司有好几款这种延时电路;我看了一下只是改变了R2和R3的阻值;进而改变C2的充电时间而已,至于15分钟应该是电容的充电时间;这个我在算一下;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