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怎么才能加快电源的断电后的放电

楼主:
前段时间接触了一款开关电源,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就是电源过流保护时,恢复的时间太长,查资料才知道是电源需要放电完毕才能重启,可是这个时间太长了,大概需要十分钟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时间缩短一些。

网友:
添加泄放电阻。

网友:
怎么添加呢?我对这个不太了解,才接触

网友:
楼主这图画的,可不容易看啊,有空帮你看看

网友A:
负载测加一个电阻,不过这样会增加电源的负载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想必方法很多,如果想快速恢复启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电容群二端加一个串有电阻的常开按键,当保护后,按下此键,电容内的电能很快通过电阻放电,达到快速再启动的要求,如果需要自动,也好办,可将按键改成延时电路,时间长短,自己定即可;

网友C:
如果是自动恢复,那么可以用MCU去控制一个MOS管搭的泄放回路。如果是人工恢复,可以加设一个泄放开关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想必方法很多,如果想快速恢复启动,最简单的方法是在电容群二端加一个串有电阻的常开按键,当 ...

我对电源这块不是太熟,我应该在哪加呢?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测加一个电阻,不过这样会增加电源的负载

可是如果电源过流以后自动保护了,加负载也没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动恢复,那么可以用MCU去控制一个MOS管搭的泄放回路。如果是人工恢复,可以加设一个泄放开关就是。

如果是泄放开关的话,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快速放电由按键开关加电阻组成;接法电路以标注  其中串接的电阻不能省,因为电容瞬间电流很大,防止损坏开关触点;

开关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快速放电由按键开关加电阻组成;接法电路以标注  其中串接的电阻不能省,因为电容瞬间电流很大,防止损坏 ...

是不是应该添加到附件中的VDD和GND之间。还有,电阻是100K还是100R,麻烦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泄放开关的话,我应该怎么做?

开关+电阻,接在电源输出回路,算好阻值和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应该添加到附件中的VDD和GND之间。还有,电阻是100K还是100R,麻烦了,谢谢

我已示出很清楚了,当然是100R,如果是100K什么示出100K,凡是数字后面没有单位的,(电阻)都是以欧姆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