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相数和拍数的问题

楼主:
目前正在学习步进电机28BYJ48遇到了一些问题,百度上的回答让我的思绪越来越混乱,问题是这样的,就我目前用的这个步进电机,他的步距角是5.625度,也就是转一圈需要64步,这个电机是四相八拍的,就拍数而言,指的是转过一个步距角所用的脉冲数,即转5.625度要8个脉冲数。
同样的电机一个脉冲为什么变成了3.75度,双四拍是算四拍还是算八拍,如果是算4拍的话,那么步距角为3.75x4=15度,如果是8拍的话,就是30度,那步距角就变了,同一电机的步距角是不会变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我在网上找到的程序说的这样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懂,求解答

网友:
图片依次是这样的,刚才上传出现了点问题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相数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4相就有ABCD四组线圈。
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这4组线圈通电,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旋转。
拍数是指完成一个循环的通电次数。例如按照ABCD顺序完成一个循环,就称为单4拍。相邻的两个线圈也可以同时通电,例如可以按照AB-BC-CD-DA方式通电,这种就称为双4拍。注意,对同一个电机来说,单四拍与双四拍每拍转动的角度是相同的。
还有一种方式是单个线圈与双个线圈轮流通电,就是A-AB-B-BC-C-CD-D-DA,这样就是四相八拍,这种方式工作时每拍转动的角度是4拍的一半。

网友A:
所以,对于一个电机来说,只能说它是几相的,不能说它是几拍的。几拍完全可以由使用者决定。

网友A:
还有,完成一个循环后电机转动的角度通常也不是一圈,因为实际上电机内部无论磁极还是转子都开有许多齿,具体每拍转动的角度与开齿情况有关。

网友:
几下一循环就算是几拍,4拍时一步一个步距交,所以8拍一步是5.625/2

网友:
没明白“同样的电机一个脉冲为什么变成了3.75度”,同样4相八拍,步距角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相数是指电机内部的线圈组数,4相就有ABCD四组线圈。
按照一定的顺序对这4组线圈通电,就可以驱 ...

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对于一个电机来说,只能说它是几相的,不能说它是几拍的。几拍完全可以由使用者决定。

拍数是不是可以通过步进电机的相关驱动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完成一个循环后电机转动的角度通常也不是一圈,因为实际上电机内部无论磁极还是转子都开有许多齿,具 ...

完成这个循环是指哪方面的循环还是,比如是是电流流过线圈一圈,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成这个循环是指哪方面的循环还是,比如是是电流流过线圈一圈,还是什么

就是将电机内部的所有线圈循环通电一次,例如四相单四拍就是A-B-C-D,最后又回到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数是不是可以通过步进电机的相关驱动来控制

具体采用哪种拍子,完全由你的控制程序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将电机内部的所有线圈循环通电一次,例如四相单四拍就是A-B-C-D,最后又回到A。

这样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