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是哪个公司的芯片?

楼主:
今天在板子上见到如下MCU,型号没见过,搜也没找到,不知道哪位大仙用过,指点一下,哪个厂家?最好附个链接
32pin
第一行:REN10
第二行:509
第三行:F1E2

网友:
是不是瑞萨?

网友:
网上没搜到

网友:
很可能是自己印的。

网友:
瑞萨不是这样的LOGO

网友:
瑞萨代理,联系:13008852348

网友:
代理商 自己加工 的丝印,你只能根据芯片的功能和用途去找

网友:
自己加工 的丝印或者磨掉型号的做法很坑消费者,电器坏了一般的修理师傅只能是放弃修理,一句话找不到这个型号的没法修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应该是自己印的,没见过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