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信问题

楼主:
今天调试两个互联通信的系统:A、B,A板主机,控制B板运行,A板发送信息码,B板返回对应的信息码的数据帧,信息码三种,程序无问题

B板接口通信丝印5V、RX、TX、G,TTL信号
A板有5个通信端口,3个TTL的,2个485的,主控芯片见下,我也不认识,就想知道几个串口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8151-1-1.html

今天我使用如下usb通信模块监控AB通信,不接usb通信模块时,A可以控制B按命令方式启动,但是在A、B通信间只接usb通信TTL电平模块G端到双机通信的地段,B系统会马上停机,怀疑通信数据丢失,该usb通信模块还没上电,很奇怪,我的usb通信模块都没上电,仅将地线接近AB通信地,就会使B停机

昨天测试,将usb通信模块的TX拔掉,串口软件可以接到数据,机器正常运行,但是一接上,就没了数据,B机停

一直没明白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能正常通信,usb通信模块还没上电

网友:
usb通信模块

网友:
昨天用该模块接A的485端,可以收到A发给B的数据,同时拿一个TTL-232模块接AB中间,可以接到B返回的数据,但是均无法一个串口中同时看到两端收发的数据

不知道怎么解决,还请指点

网友:
仅连接地就不能通讯,应该是开关电源没有接大地,交流电网通过Y电容耦合入系统地,从而可能导致异常。接上模块(上电态)不能通讯则说明发生的电平竞争,这类模块的TTL串口输出都是推挽型的,具有强上拉输出,TX端不能并联。

网友A:
需要将推挽输出并联,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二极管接成“线与”模式后再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将推挽输出并联,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二极管接成“线与”模式后再并联。

usb通信模块接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另外A板是5V供电,B板是220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