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上古”时期的什么?

楼主:
微信上“晒上古设备”的有奖投票,你投了吗?
关注EEWORLD微信服务号或公众号,回复“上古”,在弹出的活动中按要求投票即有机会参与抽奖哦!

EEWORLD微信公众号

EEWORLD微信服务号

同事拿来了下图中的小器件,最外层用油纸包着,应该有些年头了,知道这是什么吗?

一定很熟悉吧
大小如图用硬币对比

中间的旋钮可以360度旋转

网友:
以前收音机里常用的

网友A:
我小时候搞过一个这个,被我解体了,小时候收音机真是没少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小时候搞过一个这个,被我解体了,小时候收音机真是没少拆。

小时候我破拆了好多收音机,就是为了里面的磁铁

网友C:
空气介质微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介质微调电容。

还以为类似一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我破拆了好多收音机,就是为了里面的磁铁

对啊,小时候拆过各种喇叭,然后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磁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小时候拆过各种喇叭,然后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磁铁。。

然后用磁铁去寻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用磁铁去寻宝

神似的童年

网友D:
这货叫:空气介质单联可变电容,厂标型号CW2,最大容量47pF,产于1986年6月。

网友:
可变 电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叫:空气介质单联可变电容,厂标型号CW2,最大容量47pF,产于1986年6月。

厉害 厉害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叫:空气介质单联可变电容,厂标型号CW2,最大容量47pF,产于1986年6月。

原来上面的数字真是日期

网友:
空气连。。。。。老式收音机上的

网友:
小时候能用的收音机都被我一个一个把零件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