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屏显示时候当前行亮 下一行微亮

楼主:
使用595+154实现16X16点阵的设计,595给高电平,154给低电平实现点阵控制,目前点阵的设计显示均能够按照程序运行,出现当前行为高电平的下一行会有一点模糊的亮度,感觉是程序的问题,程序源码如下:
for(k=0;k<7;k++)   //显示汉字
{
        for(nums=0;nums<32;nums++)         {
                table1[nums]=table[k][nums];
        }
        for(j=0;j<100;j++)                                   //每个汉字显示20次,达到控制显示时间
        {
                for(i=0;i<16;i++)
                {
                             P1=i;                                           //P1从154输出扫描信号
                        sendbyte(table1[2*i+1]);        //根据电路图,先送一行的高字节
                        sendbyte(table1[2*i]);                //再送低字节
                        out595();                                //行与列输出完毕后,再放开锁存使数据分别送到595引脚,实现显示
                        delay100us(50);                        //延时0.5ms
                }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向595发送一字节数据,顺序从高位到低位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LK_LOW();
                DAT=temp&0x80;
                temp<<=1;
                CLK_SET();
        }
}
void out595(void)//将移位寄存器数据锁存至输出显示寄存器
{
        LCK_SET();
        __nop();
        __nop();
        __nop();
        LCK_LOW();
}

上一行亮,下一行微亮

上一行亮,下一行微亮

网友:
一般数码管和点阵屏出现这种问题十有八九是消隐没做好,在你程序的
                        sendbyte(table1[2*i+1]);        //根据电路图,先送一行的高字节
                        sendbyte(table1[2*i]);                //再送低字节
                        out595();                                //行与列输出完毕后,再放开锁存使数据分别送到595引脚,实现显示
                        delay100us(50);                        //延时0.5ms

应用你的程序   在这里之前加一个关闭595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显示汉字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6a LED

说明:595与164同属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对LED显示来说,164性价比更高。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