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协议的TPDO最多只有4个吗

楼主:
如题
要用到同步传输,4个TPOD最多只能传输32个字节数据,而我的数据有48个字节。
TPDO可以在标示符不冲突的情况下增加2个吗?这样还是不是标准的CANopen协议了?

PS:这类问题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因为用的MCU是STM32F103了,所以就发在这了

网友A:
  可以的,不是标准的也没有关系,自己知道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是标准的也没有关系,自己知道就行

感谢回复,因为产品有12个long型数据需要传输,通过PDO传输效率高,按照标准的CANopen协议栈只能传输8个路数据了,所以只能搞非标准的了。但是不知道PLC上CANopen协议是不是也可以设置成非标准的,台达的PLC我确定可以的,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所以canopen协议是可以添加额外的TPDO和RPD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