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芯片字库代换方法

楼主:
飞利浦s800这款机子 CPU-6217 有两个硬件版本,主板是一样的。主要分别于所用字库不一样:一种字库型号是:71pl129jb0,选用这种字库型号的主板是带内存条 ,另一种字库型号是:TV0057A002AAB,选用这种字库型号的主板是不另外带内存

内了,主要原因是该字库是一个双晶片字库,它的前半部分(TV0057A002AAB_Nor)是主程序软件,后半部分(TV0057A002AAB_Nand)是内存条,也就是存MP3部分。

     两种软件版本不是根据硬件来分的,而是由显屏来决定。写错后会导致小屏显示不正常(显示不清楚和显示倒屏)。
     那么,为什么有些同行读取TV0057A002AAB这个字库资料时会读得148M出来呢?那是因为前面我说到的:TV0057A002AAB这个字库是一个双晶片字库,他分为前半部分(TV0057A002AAB_Nor)和后半部分(TV0057A002AAB_Nand)。我们

在读内该字库资料时,只需要读写前半部分就可以啦。也就是在编程仪选型上选:TV0057A002AAB_Nor就行啦。这样读写的资料容量都是为16M。

     得出结论:从71pl129jb0的字库上读取的资料也能写到TV0057A002AAB_Nor的字库里,从TV0057A002AAB_Nor的字库上读取的资料也能写到71pl129jb0的字库里并能开机正常。反之,如果你的字库坏了,一时找不到原字库,你一样可以找

TV0057A002AAB/71pl129jb代换。不同的是,有些机器在没有内存条的情况下是不能进入MP3和照相功能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用71pl129jb0代替TV0057A002AAB,那么,你必须找内存条装上。具体装在哪,那大可放心,类机器的主板上都会有

空位让你找安装的。而,如果你的机器原本是用71pl129jb0的,相信不会找TV0057A002AAB给装上的,不用说,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TV0057A002AAB这个字库难找,而价钱要比71pl129jb0的贵得多……

    但,两种版本写错,它只会导致小屏的显示不清楚和显示倒屏。并无其它问题并存。

    平时,我们接到的机器,不管是什么牌子的,也常见到类似问题。特别是使用MTK芯片的机器,相同牌子相同型号相同主板但字库不一样。都可以按照我以上的方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