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sh 加速度传感器评估板 PCB文件(Altium Designer)

楼主:
 lis3dsh最小评估板
7.3mm * 27mm超小尺寸
使用4层PCB
Altium Designer格式

网友:
玩六 刚才做梦说这个板子画错了 没考虑CS引脚 起来一看 果严有这么一句话  惨了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device and the measured acceleration data are selectable and  accessible through the I2C or SPI interfaces. When using the I2C, CS must be tied high.

网友:
现在多希望芯片内部能用上拉

网友:
已经打样了?

网友:
文件已经发走了
后来看了一下
如果7脚接上拉电阻
8脚和7脚用锡短上貌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I2C地址固定不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