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I2C总线控制1602 LCD显示模块-基于STM32F030F4P6 MCU

楼主:
1602 LCD显示模块使用的8位的并行接口,如果想通过I2C总线接口进行控制,我们还需要一块I2C总线转8位I/O模块。
目前比较成熟的方案是通过PCF8574芯片进行扩展,并且x宝上已经有相应的模块在卖。

1. 关于1602 LCD模块

(原图来自网络,侵删)
这里需要注意供电电压有3.3V与5V之分,供电电压不对,LCD可能无显示。
可以看到LCD与MCU之间的连线需要3(RS, RW, E) + 8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11根IO, 以及电源线,背电灯线。
同时,我们知道LCD可以工作在4-bit模式,相比8-bit模式,少了D0, D1, D2, D3这4根IO。
为了尽量减少IO的使用,我们可以使用I2C接口进行控制,这就需要用到LCD模块转接板。

2. 关于1602 LCD模块转接板

(原图来自网络,侵删)
通过此转接板,我们可以对1602 LCD模块中的控制器进行读定操作,同时我们还可以直接控制LCD模块的背光灯。
由于该转接板使用的芯片为PCF8574T, 模块默认的I2C地址为0x3F。
如果1602 LCD出现无显示的情况,可以试试调节一下转接板上的那个可变电阻器。

3. LCD转接板与MCU的连线
MCU选用的是STM32F030F4P6, 核心: cortex-m0, 频率: 48MHz, FLash: 16KiB, RAM: 4KiB
UART1: TX - PA2, RX - PA3
I2C1: SCL - PA9, SDA - PA10
LED: PA4

5. 操作系统
这里使用ChibiOS/RT v4.0.0实时系统。

5. 整体显示效果图

两个LCD显示不同的内容,并且内容间隔一定的时间会自动更新。
会占用两个I2C总线地址:0x3E与0x3F

6. 关于MCU flash问题
由于使用的ChibiOS/RT实时系统,而STM32F030F4的flash只有区区的16KiB, 编译出来的bin文件约15KiB大小,想再添加别的功能已经有点困难。

7. 相关的源代码可以从这里下载:
https://github.com/brobwind/chibios_stm32f030f4_dev_lcdiic

8. 相关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