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问题

楼主:
pta0口为输入,pta1口为输出,当pta0口接收到一个低电平时(注意接收到的是一个时间很短的脉冲,不是一直是低电平),pta1口输出低,当500ms之内pta0再接收到一个低电平时,pta1口输出低,如果500ms之内没有输出低,则pta1输出高电平,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

太难了 做不到

网友A:
有许多办法可以做。比较直观的一个是:pta0口接收到脉冲后,pta1口输出低电平,然后启动定时器,定时500ms,并在定时时间归零后将pta1输出高电平。如果在500ms之内又收到脉冲,重复上述过程,等于再等待500ms。只要输入一直有,则输出一直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许多办法可以做。比较直观的一个是:pta0口接收到脉冲后,pta1口输出低电平,然后启动定时器,定时500ms ...

难度不小,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太难了,做不到

网友B:
用中断啊,不知道你说的短是多短,事情总有个极限,如果脉冲太短可以加高速逻辑电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许多办法可以做。比较直观的一个是:pta0口接收到脉冲后,pta1口输出低电平,然后启动定时器,定时500ms ...

我想着也是这样做的,用定时器中断,我用的是mc9rs08ka2芯片,但是我按照数据手册上面配置的定时器,但是程序运行时,根本没有进入到中断里面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啊,不知道你说的短是多短,事情总有个极限,如果脉冲太短可以加高速逻辑电路解决

用定时器中断,我用的是mc9rs08ka2芯片,我按照数据手册上面配置的定时器,但是程序运行时,根本没有进入到中断里面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截个图下来

网友:
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