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sp430f5438的晶振不能正常的问题

楼主:
msp430f5438的最小系统,5438A可以正常,但是用5438就不正常,用的是的外部晶振,当用25M的时候,有时候不能起振,复位电路是按手册上画的,结果复位电路不能用?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我记得ti官方有晶振这块的一个pdf的说明文档的,你好好找找,另外,你这个一方面可以参考ti的设计,另一方面要好好看手册。匹配电容和电阻一定要使用对了。否则可能会不稳定哦。
还有复位电路,一定看清楚了,一般是阻容复位的那种,两个的位置不要搞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i官方有晶振这块的一个pdf的说明文档的,你好好找找,另外,你这个一方面可以参考ti的设计,另一方 ...

谢谢指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