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问msp430f5438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6-12-10):
大侠们:问msp430f5438的时钟问题
1.
在不分频的情况下
外接的晶振的频率是否就是ACLK的频率?
2.外接晶振最大是多少,如果最大是8MHZ,外接12MHZ的,能按8MHZ的频率工作不?

网友A:
在不分频的情况下外接的晶振的频率是否就是ACLK的频率,关于时钟源,分频,倍频到各个外设,手册有说明的。认真分析一下手册。
外接12MHZ的,能按8MHZ的频率工作不,如果你设定使用外部时钟,外部时钟如果最大8M,都超了这么多。肯定不能按正常的8M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