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 Nano驱动8*8LED点阵心形显示

楼主:
         此次使用PYB Nano的GPIO直接驱动8*8LED点阵显示,LED点阵引脚分为两排,如下图所示,其中又分为行列引脚,当行引脚为高电平、列引脚为低电平时,LED被全部点亮。

【1】硬件连接:

【2】程序源码: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x_PIN = [Pin(i, Pin.OUT_PP) for i in ['X4','X5','X6','X7','X8','X9','X10','X11']]
y_PIN = [Pin(i, Pin.OUT_PP) for i in ['Y0','Y1','Y2','Y3','Y4','Y5','Y6','Y7']]
hanzi=['11111111','11011101','10001000','10000000','10000000','11000001','11100011','11110111']
def displayLED():
    flag=0
    for x_ in range(0,8):
        for b in range(0,8):
            print(b)
            if b!=flag:
                x_PIN[b].value(0)
        li_l = hanzi[x_]
        y_PIN[0].value(int(li_l[:1]))
        y_PIN[1].value(int(li_l[1:2]))
        y_PIN[2].value(int(li_l[2:3]))
        y_PIN[3].value(int(li_l[3:4]))
        y_PIN[4].value(int(li_l[4:5]))
        y_PIN[5].value(int(li_l[5:6]))
        y_PIN[6].value(int(li_l[6:7]))
        y_PIN[7].value(int(li_l[7:8]))
        x_PIN[flag].value(1)
        flag=flag+1
        pyb.delay(2)
while 1:
    displayLED()

【3】显示效果:

网友:
16根线 好浪费

网友:
这是直接驱动,不是那种使用MAX7219驱动的。

网友:
当你能把那根线变成了对角线之后,就会发现 X根线能控制X(X-1)个LED。这里只是提供一下思路,更多的还需要上网查,别忘了,GPIO还有一种配置模式,那就是“上拉输入” 如果你的控制器没有这个,那就当我只是发个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