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9定时问题

楼主:
用MSP430f149,问题是比如说,设置Mclk是8M,smclk=mclk,定时器A的也用smclk,定时1s的话CCR0=8000,(CCR0=1s/(1/800M));一直弄不懂怎么准确定时,
不知道这样计算的值对吗.

网友A:
这么算的话,那是有问题的,首先你确定了定时器的输入时钟后,还需要再设置定时器的时钟分频系统,目的是要使得最终算出来的CCR0的值不会溢出(CCR0是16位的,所以最大值为65535),1s定时的话,公式可以简化成这样:CCR0 = 定时器输入时钟/时钟分频系数。如果用你原来的公式,不设置分频系数的话,一般是默认为1,那你的定时值CCR0 = 8000000,明显已经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算的话,那是有问题的,首先你确定了定时器的输入时钟后,还需要再设置定时器的时钟分频系统,目的是要 ...

谢谢了,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