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ax232或SP232E串口转换芯片的2引脚和6引脚该怎么接?

楼主:
这是max232的原理图,请问:
① 2引脚V+和6引脚V-右侧的+10V和-10V是什么意思?是表示要接到+10V和-10V的电源上?还是表示这两个引脚位置的出口电压是+10V和-10V?
② MAX232和SP232E这两款芯片所需的电源除了5V电源以外,还需要其他的电源吗?
③ 这个原理图上2引脚V+经过一个电容接到了5V电源上,也有人将2引脚经过电容后接地,请问接5V和接地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想用作普通的串口TTL转232,这个引脚该怎么接?

网友:
把datasheet资料完整读完,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里面有个电荷泵,产生232通讯电平电压

网友A:
不用管10,直接按图接上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10,直接按图接上即可。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正负10V的电源吗?

网友:
只用五伏电源就可以了。里面有两组通迅,用一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正负10V的电源吗?

是的,不用理会的。用5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