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zigbee协议栈中加入rfid模块

楼主(2016-12-11):
怎么在zigbee协议栈中加入rfid模块
zigbee似乎与rfid存在干扰,怎么才能将rfid的程序与zigbee兼容
在线等,急

网友A:
用sniffer抓包看一下信道chn使用情况
然后再zb的project的configuration文件中重新配置chnlist
一般都是这么干的
2.4g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B(2017-03-02):
sub G的RFID和ZigBee不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