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升级产品,一种电子加速器问专家?

楼主:
尊敬的汽车专家,我想问汽车发动机升级产品,一种电子加速器的特殊表现,例如,一种电子加速器安装在摩托车发动机上,我经过反复的实验证明,一旦加油发动机动力首先升起,发动机的声音滞后,声音小些。而没有安装汽车发动机升级产品,一种电子加速器,一旦加油发动机动力和声音同时升起,声音大。请问汽车专家这种表现如何解释?

网友:
我不是啥专家,不负责任猜想一下:是不是这个加速器自带动力?就是说,这个加速器内部有电机什么的在发动起激动的时候给发动机一个助力?

网友A:
是名字叫的好听,说白了,所谓电子加速器,内部有一个法拉电容(超级电容)大家可想想,要加速必须有足够的动力,超级电容具备 这种特性,短时间内能释放很大的功率;达到加速的作用;

网友:
      首先,不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是研究汽车动力呢?还是自己DIY? 我也刚来到这个论坛,我是在汽车点火系统研发的。不太懂这里的规则,我想说的是 汽油机要想提升动力,从最原始的原理来谈会比较好点。
      汽车发动机原理我想大家都明白,想要提升动力,最容易想到的无非两个方面,一个是提高燃烧效率,另一个就是减少输出损耗。这就得看你想从哪个方面入手,气缸容积一定也就是说排量一定的前提下,你想提升动力,那就是增加进气量也就是现在的涡轮增压技术,所以常人是没办法实现的。第二发个方法就是提高燃烧效率了,我们知道汽车的燃烧效率是很低的,输出功率过程损耗也是很多,真正输出的有用功率那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一定量的油气混合物时想要提升动力,那么久只能原来的基础上使燃烧更加充分,同时减小输出损耗。这是原理,要实现这个,现在业界的做法很多,比如你说的电子加速器、多脉冲点火、等离子电晕点火、高能点火等。您说的这个现象需要进一步描述才清楚才能知道您说的意思,您只是看到了一个现象,不知道是偶然的 还是必然的。都有待进一步验证说明。比如您说的动力的提升,是感官上的 还是定量的呢 有专业的设备测试吗?是输出扭力增加?增加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名字叫的好听,说白了,所谓电子加速器,内部有一个法拉电容(超级电容)大家可想想,要加速必须有足够的 ...

您看到了其中一部分。

网友:
 不懂汽车;汽车点火面的改进;确实能收到好的效果,燃烧充分,环保,采用负离子点火或等离子点火 与其常规点火是有所区别,负离子点火是将脉冲高压通过高压硅堆反向着到点火头(放电)这样的结果能达到压压缩空气充分电离后产生大量负氧离子燃烧,(助燃)对提高功率或效率肯定有好处;所谓等离子点火,(电晕)也许对负离子而言更有改进,因为在空气压缩空间,无任喷油雾状,通过电晕点火,能使油分子更加细化,燃烧的更加充分(等离子电焊机类似),日常用的美容产品,”高压打水“这种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无任是采用什么方法,除提高上述方式外,如果硬性加速度,那只能是超级电容了   仅凭想象!

网友:
会不会是增压风扇???

网友:
汽车制造商团队专家想控制电流运动方式为汽车发动机更好工作,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