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69I评测【一】----打开第一个工程并下载

楼主:
开发板拿到手之前,我就把相关资料全部下载了。手册上说每一个都含有ST-LINK/V2调试接口,支持RMDK集成开发环境。
第一步.软件安装:
1.安装ST-LINK/V2驱动,如果自己电脑上有这个驱动,可以跳过此步。
电脑是WIN7系统,百度搜索后下载安装,这个驱动有很多。我在这里下: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200870.html
安装之后,插上开发板的STLINK-USB通过连线插上电脑,会自动寻找驱动。要是安装正确的话,在设备管理器中会发现STLINK:

点击此处,查看STM32F769I开发板官方资源。

网友:
2.下载MDK5.22软件
这个软件比较大,有679M,官网上下载速度很慢,可以在百度云盘中下载。
链接:
密码:7qyt

网友:
安装MDK5.22可以自行百度,搜索‘MDK5 安装’,便会有很多介绍,和谐方法也从百度上搜索。安装成功后显示的界面

网友:
3.打开第一个工程
右键点击MDK5.22,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和谐时这是必须的,选择所要打开的项目

注:若是未和谐过的版本,编译最后会有一个错误,提示超出代码限制。

网友:
4.用读卡器将TF卡接上电脑,在TF卡根目录下建立文件夹'Media',将开发包里面图片复制到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退出,将TF卡插入开发板中,按下RESET键,便可以看见图片自动切换显示。

网友:
5.恢复到随机发布的‘Demonstration’版本
这个下载和前面的不一致,使用到外部FLASH,需要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进行下载,具体操作步骤在‘Demonstration’项目包下说明文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