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SP8266的Micropython 会有两个MAC?

楼主:
这两个MAC , 有一个在刷固件时不出现, 而且出现这个MAC的概率很大.

而在刷固件的工具上面识别出来的MAC却复位很多次才有概率出现 ,而且出现概率不大呢?

还有ESP8266 有没有类似 STM32F4 的哪个 Failmode 模式  , 就是说不运行 filesystem 里面的所有代码.

网友A:
两个MAC的问题没有遇到过,不过也是没有注意检查每个模块。

ESP8266没有这个安全模式,因为没有USB磁盘,所以也不会因为没有安全退出造成文件系统损坏。如果真出问题了,基本只能通过重刷固件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MAC的问题没有遇到过,不过也是没有注意检查每个模块。

ESP8266没有这个安全模式,因为没有USB磁盘 ...

想问问 Micropython-xxxx 这个 AP 怎么关闭掉的?

之前不知道弄了什么就关闭了,现在重刷之后又出来了.

试过用 import webrepl_setup , enable 再 disable 也是不行.

这个出现两个MAC的问题我也很无解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MAC的问题没有遇到过,不过也是没有注意检查每个模块。

ESP8266没有这个安全模式,因为没有USB磁盘 ...

刚刚把代码又传到8266 里面 , 继续重现这个问题.
UPDATE: 貌似发现问题了 , 我重刷固件之后, 用serial 连接上wifi后, 把下面代码上传上去 , 然后我同时又使用了GPIO15 .
把这个端口 不知道是拉低还是拉高了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
我GPIO15脚是接LED的负极 , 另一边是接模块供电的VCC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import socket
import machine
from time import sleep

s = socket.socket(socket.AF_INET, socket.SOCK_DGRAM)
s.bind(('', 9000))
s.setblocking(False)

ADDRESS = '192.168.233.11'
GATEWAY = '192.168.233.233'
GPIO = 15

def do_connect():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if wlan.ifconfig()[0] == ADDRESS:
        return wlan.isconnected()
    elif not wlan.isconnected():
        wlan.ifconfig((ADDRESS, '255.255.255.0', GATEWAY, '114.114.114.114'))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not wlan.isconnected():
            pass
        return wlan.isconnected()

def set_pin_hight(pin):
    pin.value(1)
    sleep(0.3)
    pin.value(0)

def set_pin_low(pin):
    pin.value(0)

def reset():
    machine.reset()

def main():
    if do_connect():
        pin = machine.Pin(GPIO, machine.Pin.OUT) # GPIO15 default hight level

        while True:
            try:
                msg, address = s.recvfrom(1024)
            except OSError as err:
                if 'ETIMEDOUT' in str(err):
                    sleep(1)
                    continue
                else:
                    print("something else error")
            else:
                print(msg)
                set_pin_hight(pin)
                set_pin_low(pin)

ma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 Micropython-xxxx 这个 AP 怎么关闭掉的?

之前不知道弄了什么就关闭了,现在重刷之后又出来了. ...

关闭网络:

import network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 create station interface
wlan.active(Fal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把代码又传到8266 里面 , 继续重现这个问题.
UPDATE: 貌似发现问题了 , 我重刷固件之后, 用serial  ...

数据手册上,上电时,GPIO15要求是低电平。

网友C:
第二行参数应该改为对应的AP参数,因为楼主想把ap给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行参数应该改为对应的AP参数,因为楼主想把ap给关了

是的, 我已经关闭了 .

不知道为什么固件默认打开了AP, 可能是方便没有串口进行调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已经关闭了 .

不知道为什么固件默认打开了AP, 可能是方便没有串口进行调试把.

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卖的那些带wifi连接的产品,上来都是开ap,连上以后,再由用户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