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台灯电路是否可以称为无良设计?

楼主:
几年前,一时心热,在路边小商店买了一个充电LED台灯,估计也没用几次,充电的时候能听见咕噜咕噜的响声,我就抱着好奇心把它拆开了,结果这种烂电路让我大跌眼镜,这破东西我就扔一边压箱底了,几年过去了,这两天我整理我的破烂,就翻出来了,琢磨着这LED灯不能浪费,要旧物利用,我就拿出来把它的图画一下给大家看看

由于不是学电出身,对电路分析并不是很强,但是对于坛里大牛来说,这种电路是否应该吐槽一下?这种电路充电安全吗?这种电器的安全性如何?功耗怎么样,电能利用率?
反正给我的直观就是“烂透了”。
后来我就只保留的原电路的1.5欧电阻和二极管,直接用一根废旧USB线供电,这样,我的小台灯又复活了,可以直接插电脑,或者USB电源,或者充电宝,简直太方便了,上个全家福吧: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窝草,直接整完流就开始充电了
好牛掰
慎用

网友:
阻容过于简易,对于阻容的安全性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过国标认证,这个板板应该是过不了的吧,嘿嘿

网友A:
大多数手电筒都是用的这个电路,但是有一个弊端,充电时不能开灯,一打开led就烧坏了,

网友:
没有安全隔离,和电吹风一样属于II类电气设备要加强绝缘,肯定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手电筒都是用的这个电路,但是有一个弊端,充电时不能开灯,一打开led就烧坏了,

这个电路真是太简洁了
我原本还以为,LED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也得弄个PWM控制吧,结果让我出乎意料。
不知道这种充电方式是否安全?是不是一直在给蓄电池充电?也比较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真是太简洁了
我原本还以为,LED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也得弄个PWM控制吧,结果让我出乎意料。
...

如果一直插电的话,它就一直充,家里的手电筒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种小台灯都是这个样的吧,我也拆过一个十几块包邮的led,差不多,现在还在使用,一直没问题

网友C:
电容限流法当然不够安全,整个系统是带高压电的,好在密封,临时一用还是可以,电路则当然是烂货,但参数合适还是能用,谁让你贪便宜呢。不过怀疑你电路测绘有错,至少蓄电池应该接在开关之后。这种错误想必不该犯,除非是极其蹩脚的脑残电工抄的,还粗心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限流法当然不够安全,整个系统是带高压电的,好在密封,临时一用还是可以,电路则当然是烂货,但参数合 ...

我电路肯定是没画错,插上电就能充电的,开关只是控制灯的,我也不是贪便宜,从来都是买质量好的,但是路边杂货店清一色应该都是这种,没想到是这样的质量,不知道水这么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限流法当然不够安全,整个系统是带高压电的,好在密封,临时一用还是可以,电路则当然是烂货,但参数合 ...

“至少蓄电池应该接在开关之后”
那岂不是LED不能关掉?一直亮到蓄电池耗完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蓄电池应该接在开关之后”
那岂不是LED不能关掉?一直亮到蓄电池耗完为止?

提醒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路肯定是没画错,插上电就能充电的,开关只是控制灯的,我也不是贪便宜,从来都是买质量好的,但是路 ...

是没错,我前面想错了,脑子短路……

网友C:
不想上电就充,得用单刀四掷开关,成本高了,仅此也无法防止过充,属无必要设计,还不如插电就充。是俺脑残了一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想上电就充,得用单刀四掷开关,成本高了,仅此也无法防止过充,属无必要设计,还不如插电就充。是俺脑残 ...

我主要是不太会分析,那个阻容降压,电容在交流环境下相当于一个电阻,在充电的情况下,有电流通过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如果蓄电池充满,电流越来越小,那蓄电池两端岂不是要有一个很高的电压,还是说蓄电池充满电后也一直维持一定的电流,这样岂不是很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不太会分析,那个阻容降压,电容在交流环境下相当于一个电阻,在充电的情况下,有电流通过这种情 ...

电池充满后,如果前级电路参数不当,就会维持较大的充电电流,这就会损伤电池。就算前级电路参数合适,电流较小,但损伤还是难以避免,因为电网电压可能有波动,电压过高伤电池,电压过低充电不足。至于额外的功耗当然是一定的,所以使用这样的电器需要心里有个“闹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满后,如果前级电路参数不当,就会维持较大的充电电流,这就会损伤电池。就算前级电路参数合适,电 ...

听春阳老师的一席话,又增进不少知识

网友:
屡见不鲜,台灯总结一句话:只卖外观,不图其内

网友:
这种在很多LED里面都用得到,计算到位的话可以用的~坚持个一两年没问题。
过认证就别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满后,如果前级电路参数不当,就会维持较大的充电电流,这就会损伤电池。就算前级电路参数合适,电 ...

回想起来高中时用过这样一个手电筒,有次放在宿舍充电恰逢小长假,后来在家想起来吓得睡不着觉。。。真怕它充爆了把宿舍给烧了!!!
假期结束到了学校还好没什么事发生,不过手电筒倒是变得很亮了

网友:
电池一直充电,会把电池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想起来高中时用过这样一个手电筒,有次放在宿舍充电恰逢小长假,后来在家想起来吓得睡不着觉。。。真怕 ...

电池质量真好!

网友F:
铅酸蓄电池可以浮充的,充放电角度上这样也没有太大问题。铅酸蓄电池历史很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过的“应急灯”,就是可以插着电浮充,停电了灯立即亮起。

网友:
便宜没好货,古人诚不我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铅酸蓄电池可以浮充的,充放电角度上这样也没有太大问题。铅酸蓄电池历史很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过的“ ...

原来铅酸蓄电池这么耐操,牛逼!

网友:
外壳防爆防漏电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不太会分析,那个阻容降压,电容在交流环境下相当于一个电阻,在充电的情况下,有电流通过这种情 ...

这个充电电路属于恒流充电。通常与电容并联的电阻较大,只起到拔下插头后给电容放电的作用,充电时流过的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在负载电压(这里就是蓄电池电压)不太大的情况下,电容与充电电流之间的关系大致是70mA/uF。只要这个电流小于0.1C(C是铅酸蓄电池的容量/小时),就可以基本保证在长期充电情况下蓄电池的安全性。
至于是否对人体安全,主要就是依靠整个外壳的绝缘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充电电路属于恒流充电。通常与电容并联的电阻较大,只起到拔下插头后给电容放电的作用,充电时流过的 ...

非常精彩的回复,赞!

网友:
没隔离,慎用

网友:
隔离和非隔离使用安全性上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很多商家省了很多很多东西,怎么简单,怎么低成本,怎么来。

网友:
典型的RC降压电路,这个在LED灯上很常用的电路,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