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100电磁流量计安装

楼主:
DN100电磁流量计--金湖凯铭仪表有限公司--咨询热线:0517-86801006手机:15861727050 QQ: 82732281 欢迎来电垂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一、概述
    DN100电磁流量计 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延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向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 B 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 E。电动势 E 正比于磁通量密度 B ,测量管内径 d 与平均流速 v 的乘积。电动势 E(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换器将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体流量,并能输出脉冲,模拟电流等信号,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
                                            E=KBdv
式中: E-------- 为电极间的信号电压( V )
B-------- 磁通密度( T )
d-------- 测量管内径( m )
v-------- 平均流速( m/s )
式中 K 、 d 为常数,由于励磁电流是恒流的,故 B 也是常数,则由 E=KBdv 可知,流体流量 Q 与电压信号 E 成正比,即流速感应的信号电压 E 与体积 Q 成线形关系。因此只要测量 E 就可以确定 Q ,这就是DN100电磁流量计的基本原理。
由 E=KBdv 可知,被测流体介质的温度、密度、压力、电导率、液固两相流体介质的液固成分比等参数不会影响测量结果。至于流动状态只要符合轴对称流动(如层流或紊流)就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因此说DN100电磁流量计 是一种真正的体积流量。而不需任何修正。碘化铵流量计的一突出特点,是其他任何流量计所没有的。测量管内无活动及阻六流部件,因此几乎没有压力损失,并且有极高的可靠性。
由于DN100电磁流量计 有其独特的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化工化纤、食品、造纸、制糖、矿冶、给排水、环保、水利水工、钢铁、石油、制药等工业领域中,用来测量各种酸缄、盐溶液、泥浆、矿浆、纸浆、煤水浆、玉米浆、纤维浆、粮浆、石灰乳、污水、冷却原水、给排水、盐水、双氧水、啤酒、麦汁、各种饮料、黑液、绿液等导电液体介质的体积流量。
二、DN100电磁流量计产品特点
•  管道内无可动部件,无阻流部件,测量中几乎没有附加压力损失。
•  测量结果与流速分布、流体压力、温度、密度、粘度等物理参数有关。
•  在现场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线修改量程。
•  高清晰度背光 LCD 显示,全中文菜单操作,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易懂。
•  采用 SMD 器件和表面贴装( SMT )技术,电路可靠性高。
•  采用 16 位嵌入式微处理器,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可编程频率低频矩形波励磁,提高了流量测量的稳定性,功耗低。
DN100电磁流量计 全数字量处理,抗干扰能力强,测量可靠,精度高,流量测量范围可达 150 : 1 。超低 EMI 开关电源,适用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大,抗 EMI 性能好。
•  内部具有三个积算器可分别显示正向累计量及差值积算量,内部设有不掉电时钟,可记录 16 次掉电时间。(选配)
•  具有 RS485 、 RS232 、 Hart 和Modbus 等数字通讯信号输出。(选配)
•  具有自检与自论断功能。
•  红外手持操作器,115KHZ 通讯速率,远距离非接触操作转换器所有功能。(选配)
•  小时总量记录功能,以小时为单位记录流量总量,适用于分时计量制。(选配)
三、DN100电磁流量计主要技术参数
•  公称通径系列 DN ( mm )
管道式四氟衬里: 10 、 15 、 20 、 32 、 40 、 50 、 65 、 80 、 100 、 125 、 150 、 200 、 250 、 300 、 350 、 400 、 450 、 500 、 600 。
管道式橡胶衬里: 40 、 50 、 65 、 80 、 100 、 125 、 150 、 200 、 300 、 350 、 400 、 500 、 600 、 800 、 1000 、 1200 。
•  流动方向:正、反净流量。量程比: 150 : 1 。重复性误差:测量值的±0 。 1%
•  精确等级: 0.5 级、 1.0 级(管道式)
•  被测介质温度:普通橡胶衬里: -20 ~ +60 ℃
DN100电磁流量计高温橡胶衬里: -20 ~ +90 ℃
DN100电磁流量计聚四氟乙烯衬里: -30 ~ +100 ℃
DN100电磁流量计高温型四氟衬里: -30 ~ +180 ℃。
•  额定工作压力:管道式:DN6 ~ DN80 ≤ 1.6Mpa, DN100 ~DN250 ≤ 1.0Mpa,
DN300 ~ DN1200 ≤ 0.6Mpa 。
• DN100电磁流量计流量测量范围:流量测量范围对应流速范围是 0.1 ~ 15m/s
•  电导率范围:被测流体电导率≥5us/cm( 一体式 ) ,大多数以水为成分的介质,其电导率在 200 ~ 800 μ s/cm 范围内,均可选用DN100电磁流量计 来测量其流量。
•  电流输出: 0 ~ 10mA 时,负载电阻为 0 ~1.5k Ω; 4 ~ 20mA 时,负载电阻为 0 ~ 750k Ω
•  数字频率输出:输出频率上限可在 1 ~ 5000Hz 内设定带光电隔离的晶体管集电极开路双向输出。外接电源≤ 35V 导通时集电极最大电流为 250mA 。
•  供电电源: 85 ~ 265V , 45 ~ 63Hz 。
•  直管段长度:管道式:上游≥5DN ,下游≥ 2DN 。
•  连接方式:流量计与配管之间均采用法兰连接,法兰连接尺寸应符合 GB11988 的规定。
•  防爆标志: mdIIBT4。
•  环境温度: -25 ~ 60 ℃
•  相对湿度: 5% ~ 95%
消耗总功率:小于 20 瓦。
四、电磁流量选型说明
正确的选用DN100电磁流量计 是保证用好DN100电磁流量计的前提条件,选用什么种类的DN100电磁流量计 应根据被测流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来决定,使DN100电磁流量计 的通径、流量范围、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和输出电流等,都能适应被测流体的性质和流量的要求。
可测量的流体:
由DN100电磁流量计 的工作原理可知,能选用DN100电磁流量计测量流量的流体必须是导电的,严格的说,除了高温流体之外,只要电导率大于5μs/cm的任何流体都能选用相应的DN100电磁流量计 来测量流体,因此不导电的气体、蒸汽、油类、丙铜等物质不能选用DN100电磁流量计来测量流量。
接点控制输入
通过接点输入通/断,提供给CPU端口低/高电平的状态信号,从而控制流量累计计数器的计数与停止,清零与保持计数,实现批量控制、同步检验和远程控制清零。
当选定累积停止或累积清零,接点被接通则计数器停止累计或计数器被清零。接点被断开,则计数器累计计数。
仪表参数说明
    仪表参数决定仪表的运行状态、计算方法、输出方式。正确地选用和设置仪表参数,可使仪表运行 态,能得到较高的测量显示精度和测量输出精度。
仪表参数设置功能设有5级密码。其中,0~3级为用户密码,第4级为制造厂密码。用户可使用第4级密码来重新设置第1~3级密码。另外,还设有总量清零密码专门用于累计计数回零。
无论使用哪级密码,用户均可以察看仪表参数。但用户若想改变仪表参数,则要使用不同级别的密码。
第0级密码(固定值0521):用户能察看所有的参数,但不可修改;
第1级密码(出厂值7206):用户能改变1~25仪表参数;
第2级密码(出厂值3110):用户能改变1~29仪表参数;
第3级密码(出厂值2901):用户能改变1~38仪表参数;
第4级密码(固定值):用户能改变所有的参数和进行参数初始化。
建议由用户较高级别的人员掌握第3、4级密码;第3级密码,还可用于设置总量清“0”密码;第0~2级密码,由用户决定何级别的人员掌握。
3.9.4.1测量管道口径
LDG型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可按查表形式选择配套的公称通径为3~3000mm范围的传感器。
DN100电磁流量计 选型编码
管道式:
产品选型:
1、根据一体型和分离型DN100电磁流量计 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类型。一体型DN100电磁流量计 安装敷线方便,精度中等,不宜在地面以下安装,以防转换器被水淹没。分离型DN100电磁流量计 ,精确度较高,转换器与传感器异地安装,更适合现场环境比较差(如有害、有毒、易受水淹没等场所)的场合,但安装、敷线较严格,否则易引入干扰信号。
2、选择合适的电极形式。对于不产生结晶、结疤、不沾污电极的介质,可用标准电极,否则用式清垢电极或有清洗连接装置的电极。对于测污泥场合,还可选用可换式电极。
3、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选择电极材料。
4、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及温度来选择衬里材料。
5、DN100电磁流量计 防护等级。根据国标GB4208-1984约同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IEC529-7B),外壳防护等级的标准为:IP65为防喷水型,即可允许水龙头从任何方向对仪表喷水,喷水压力为30Kpa。出水量为0.75m3/h,喷水口离仪表距离为3m;IP67为防浸水型,即仪表可全部浸入水中, 点应在水下至少150cm,持续时间至少30min。IP68为潜水型,能长期在水下工作。根据以上规定,在地下安装易被水淹的仪表应选IP68,仪表在地上安装的宜选IP65。
6、根据连接仪表管道的绝缘性选择接地。
7、根据被测介质的压力选择DN100电磁流量计 的公称压力。对于介质压力为10MPa、16MPa、
选型编码举例:
测量介质:污水 管道口径:DN50 电极选择:M02Ti 就地显示
衬里材料:橡胶 输出信号:4—20mA/1—5KHz 无通讯 智能型
上限流量:30m3/h 编码:JKM-LDBE—50S—M1×100—30
故障检查
如果仪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工作,可按以下步骤检查:
l 检查流量计管线阀门是否全部打开,管道是否充满液体,流量计是否在接近流量范围上限值流量下工作;
l 检查仪表电源、开关、保险丝等供电设施是否正常;
l 检查故障点是在电缆中还是在仪表中;
l 检查转换器的编号和仪表系数与传感器是否一致;
l 检查量程设定是否正确;
l 检查流量计输出连接是否正确及接地是否良好;
l 按转换器部分规定内容检查。
传感器口径的确定:
流量计使用流速     在0.1—15m/s范围内,此时流量计口径可选择与用户管道口径一致。使用流速低于0.1m/s时    在仪表部位局部提高流速,采用缩管方式:
异径管的中心锥角不小于150时,可把异径管视为直管段的一部分。
一体型或分离型的选择:
一体型:现场和环境较好的条件下,一般都选用一体型,即传感器和转换器组装成一体。
分离型:即传感器和转换器分开装于不同地点,一般出现以下情况时选用分离型。
(1)       环境温度或流量计转换器表面受辐射温度超过60℃。
(2)       管道震动较大的场合。
(3)       会对传感器的铝壳严重腐蚀的场合。
(4)       现场湿度较大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5)       流量计装在高空或井下调试不方便的场合。
定货时应注明传感器和转换器分离距离,一般不能超过100m,转换器为墙挂安装。
电极、接地环材料的选择:
应根据被测流体的腐蚀性来选择电极的材料,请查有关腐蚀性手册,对于特殊流体应做实验

材料

耐腐蚀性能
含钼不锈钢

(OCr18Ni12Mo2Ti)
硝酸、室温下〈5%硫酸、沸腾的磷酸、蚁酸、碱溶液、在一定压力下的亚硫酸、海水、醋酸
哈氏合金C

哈氏合金B

(HC、HB)
耐氧化性酸、氧化性盐、耐海水、耐非氧化性酸、非氧化性盐、碱、常温硫酸
钛(Ti)
海水、 (包括发烟硝酸)、有机酸、碱
钽(Ta)
除氢氟酸、发烟硫酸、碱外的其余化学物质、包括沸点的盐酸、硝酸和小于175℃硫酸
铂(Pt)
各种酸、碱、盐,不包括王水
衬里材料选择说明:
应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和温度来选择内衬材料。

内衬材料

名称
符号
性能
     工

作温度
适用液体
橡胶
氯丁橡胶
CR
耐磨性中等,耐一般低浓度的酸、碱、盐的腐蚀
<800C
自来水、工业用水、海水
聚铵脂橡胶
PU
极好的耐磨性能,耐酸碱性能较差
<600C
纸浆、矿浆等浆液
氟塑料
聚四氟乙烯
F4或PTFE
化学性能很稳定,耐腾的盐酸、硫酸、王水、浓碱的腐蚀
<1800C
腐蚀性强的酸碱盐液体
四氟乙烯和六氟丙烯译名:特氟隆FEP
F46或FEP
化学性能略逊于F4
腐蚀性酸碱盐液体
四氯乙烯和乙烯
F40或ETFE
化学性能略逊于F4
腐蚀性酸碱盐液体
塑料
聚乙烯
P0
化学性能稳定
<600C
腐蚀性酸碱盐液体
聚苯硫醚
PPS
<1500C
污水
流量范围的选择:
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必须符合下表中的数。

内径mm

Qmin(m3/h)

Qmax(m3/h)
0.0283

4.24
0.0636

9.54
0.12

16.96
0.176

26.5
0.29

43.42
0.452

67.85
0.7

106.0
1.19

179.0
内径mm
Qmin(m3/h)

Qmax(m3/h)
1.8

271.0
2.82

424.0
4.41

662.0
6.36

954.0
11.3

17.6

25.4

34.6

内径mm
Qmin(m3/h)

Qmax(m3/h)
45.2

57.2

77.6

85.5

101.0

138.0

180.0

229.0

内径mm
Qmin(m3/h)

Qmax(m3/h)
282.0

342.0

407.0

554.1

732.7

916.0

1131.0

1368.4

安装地点的选择:
为了使流量计工作可靠稳定,在选择安装地点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       尽量比开铁磁性物体及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如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受磁场影响传感器的工作磁场和流量信号。
(2)       应尽量安装在干燥通风之处,不宜在潮湿、易积水的地方安装。
(3)       应尽量避免日晒雨淋,避免环境温度高于60℃及相对湿度大于95%。
(4)       选择便于维修,活动方便的地方。
(5)       流量计应安装在水泵后端,决不能在抽吸侧安装;阀门应安装在流量下游侧。
安装要求:
为了正确的测量,在选择管道上位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       传感器既可以在垂直管道上安装,也可以在水平或倾斜管道上安装,但要求二电极的中心连线处于水平状态。
(2)       介质在安装位置应该保证满管流动,避免不满管及气体附着在电极上。
(3)       对于液固两相流体,     采用垂直安装,使传感器衬里磨损均匀,延长使用寿命。
(4)       流量计安装位置介质不满管时,可采取抬高流量管后端管路的方法,使其满管,严禁在管道     点和出水口安装流量计。(见图)
(5)       修改管道的安装方法:
当介质流速达不到要求时,应当选用较小口径的流量计,这时应使用异径锥形管或修改部分管道,使其与传感器同口径,但前后直管段至少须满足:前直管段≥5DN,后直管段≥2DN(DN为管径)。
(6)       前后直管段长度为流量计前≥5DN,后端≥2DN。
售后服务承诺:对出售的产品质保期外只收取材料成本费用提供终身维修服务
流量仪表三包保修期为:一年
定期和不定期回访用户,并建立客户档案记录,仪表使用状态及维护状态有据可查;服务响应时间为2小时内电话解答,,24-72小时内到达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