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xMotion库用于自己的项目License如何获取【已解决】

楼主:
目前osxMotion提供的库的license是否支持使用官方板卡申请的License呢?而License采用的是node-locked to a specific STM32 board,如果要使用到自己的工程里面,该如何获取呢?

方法一:使用STLink,连接非官方板卡(用户自己基于STM32的板卡),连接OSX_LicenseWizard就能够申请到License了。按照OSX_LicenseWizard上的操作指示,发送邮件。

网友:
帮你@jmsht33  @littleshrimp  大神们

网友A:
osxMotion库 目前支持官方的Nucleo和sensor tile开发板(或者基于STM32的用户自己的板子,前提是osxMotion库支持的STM32),如果已经在上述开发环境申请过license,可以找代理商申请正式量产版本,量产版本没有锁定STM32. 谢谢!

网友:
@jmsht33,基于STM32的用户自己的板子的申请方式和Nucleo的方式一样吗?还是说通过Nucleo申请的License在用户自己的基于STM32的板子上也可以使用?官方给出的申请指导中都是自动识别Nucleo ID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xMotion库 目前支持官方的Nucleo和sensor tile开发板(或者基于STM32的用户自己的板子,前提是osxMotion ...

jmsht33:
1、刚试了下,通过Nucleo使用OSX_LicenseWizard生成的License在基于STM32用户自己的板子上不可用。
2、请问下,基于STM32用户自己的板子,怎么能申请测试的License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jmsht33:
1、刚试了下,通过Nucleo使用OSX_LicenseWizard生成的License在基于STM32用户自己的板子上不可 ...

需要使用用户自己的STM32板子生成的license,这个license才可以使用在对应的STM32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jmsht33:
1、刚试了下,通过Nucleo使用OSX_LicenseWizard生成的License在基于STM32用户自己的板子上不可 ...

估计
申请License是根据MCU的唯一ID计算出某机器码发给ST,ST根据这个机器码生成对应的License
和软件注册机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jmsht33:
1、刚试了下,通过Nucleo使用OSX_LicenseWizard生成的License在基于STM32用户自己的板子上不可 ...

应该是一个License只能对应一个MCU
我猜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License只能对应一个MCU
我猜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对的,一个MCU一个License。

网友:
为什么我发送邮件提示邮件地址不存在啊,地址是open.license@st.com